[其他] 拆铁将军P06打气泵,怎么恢复电量显示?

楼主(2021-11-13):
双十一时这款铁将军P06打气泵半价,实际不到50块钱,忍不住就买了一个,这个是插点烟器供电的,不方便,想加电池改成无线的,拆开发现LED显示屏本来是带电量显示的,因为这款是插电的,所以电量是不显示的,LED驱动芯片是SM1620B,想让它恢复电量显示,不知道怎么弄,电路板上有3个电容和两个电阻位置是空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少了这几个零件的原因!铁将军P07和P09打气泵是充电款的,显示屏一样的,只有在网上都没有这两款的拆机图!

网友A:
金属齿轮不错!

网友B:
铁将军的做工真不错。其实不用改锂电,很久用不上一次的东西,改了经常要维护电池,麻烦。
如果真要改,直接3串18650+独立电量检测小板 的方案可供参考。

网友:
价格不错,可惜错过

网友C:
能找到别人的拆机图对比一下,关键是电阻电容数值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齿轮不错!

做工还行,但感觉没有小米的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将军的做工真不错。其实不用改锂电,很久用不上一次的东西,改了经常要维护电池,麻烦。
如果真要改,直 ...

确认准备弄3串18650,如果能用上显示屏自带的电量检测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别人的拆机图对比一下,关键是电阻电容数值不好确定。

在网上打遍了都找不到拆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准备弄3串18650,如果能用上显示屏自带的电量检测就更完美了

我在网上找了一圈,想给你对比参考的,没找到图。可能买这种带锂电池的买的人少。如果确定3串,可以买带独立电压显示的,也可以买四个Led小灯显示的,我都有帖子可以给你参考。

网友:
很有可能要写入程序

网友:
图片拍的是相当的不清晰,软件里的屏蔽不是加几个电阻电容能解决的~

网友:
头次见到金属冠齿轮,以前我见到直升机玩具车拆解,转换螺旋桨用塑料冠齿轮。

楼主:
看来想用原显示屏来显示电量的希望很渺茫了!

网友:
要想电量显示 估计还得刷单片机,而且 你这里边也没有充电电路,感觉跟充电款的电路板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一年不一定能用一次的东西,何必改电池呢,改了还得操心有电没电
可能还没有插点烟器上的有劲

网友:
充气快吗?

网友:
华强北最强版本 低价只为跑量 三代慧联A6+二代悦虎1562M 买家秀好评多多

网友:
不到50块的车 还有吗?想买一个

网友:
有时候几年都用不了一次,显背的时候经常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打遍了都找不到拆机图

买一个回来,看完了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