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下群联盖面的15177 64g颗粒

楼主(2021-11-13):
之前买了个坏硬盘,然后拆出来4个群联盖面的15177,id应该是983AA4937A51,贴到了3281上.速度挺快的,就是没有一个能开到90%容量的。不知道这个是磨损问题,还是这个颗粒就不能在3281上开到90呢?

网友A:
3281开不满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开不满的,正常

就是说怎么都开不到90啊%

网友:
坏块有多少?

网友:
改配置文件可以使东芝1efl颗粒增加百分之3-4的容量,3280量产出来从425g增加到450g左右,坏快少的估计能接近460g,跑圈也能过。。有的参数能成倍的扩容,有的降一半速度,容量增加30g,有的不降速还能提20多g容量。。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