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K2p换电容效果明显

楼主(2021-11-13):
A2版,17年11.11购买,一直在用
看有人换了电容也跟进,效果明显,原来 视频转圈 比较多,当然不能保证 你换了有效果,有人说没效果
换下的量了一下,容量正常,一个拆坏了,剪开铝壳,围观一下

用了合适的蜡管套一下,电容会不会发热?

也不知新电容,质量怎样,说是固态的,哪天剪开看看

网友:
信了你个鬼

网友:
里面有电解液。你这样时间不厂就挂了

网友A:
明显就是贴片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贴片电解电容

他拆的是换下来的电容,,不是新的电容

网友:
外太空宇航员能不能收到信号呢  有多明显

网友B:
测量一下电容的ESR才能判断电容坏没坏。用二十几元的晶体管测试仪就能测量

网友:
从官改到老毛子到集客AP 都一样有断流现象,看来我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电容的ESR才能判断电容坏没坏。用二十几元的晶体管测试仪就能测量 ...

那种测不准的,我买过

网友:
这个纯粹看脸的感觉,有些有用有些没用

网友:
刮码K2P一直在用,正常得一批

网友:
电容的作用没那么大吧.主要还是看芯片

网友C:
同K2P帮顶,A1版用着没毛病就不拆了

网友:
我原来那个K2就是会突然没信号,特别是突然有大流量下载时,突然没信号了,数秒后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K2P帮顶,A1版用着没毛病就不拆了

同a1 貌似没问题。不稳定除了电容之外 感觉和适配器也有关系。 我是用一个12v5a的 接两条线出来,给显示器和k2p同时供电,适配器拆开看过 挺有料的,应该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弯90度再焊上去应该会好看些。

网友:
也改了一个,确实有改善,改之前一天三四次断流。改完几天能有一次...电源原装的

网友:
贴个换前的片片,对比更完美

网友:
精品路由,库房办公室连了10多个,好几年了,稳定

网友:
同款一样的换过固态,但对比高通或者博通的芯片好像还差了那么点意思,A2在旁边两米有缓冲,高通隔了一堵墙,信号还弱了很多加载很快,基本都没怎么缓冲就可以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