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在工厂当维修工,常用的手动工具

楼主(2021-11-13):
一直在厂子里当维修电工,更换了不少手动螺丝刀和钳子,现在生病在家,把日常使用的螺丝刀和钳子拿出来擦了擦。

楼主:
还有这些是不常用到。

网友A:
从来不檫枪

网友B:
最右面那把是什么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右面那把是什么钳子?

斜口带压线 名字不知道

网友:
这两个是什么牌子的钳?最近在找适合的老虎钳。

楼主:
凯尼派克尖嘴钢丝钳,和罗宾汉平口钳子。

楼主:
这把钳子压小端子特别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檫枪

我都是用完就擦好了,这不一年没上班在家没事就都拿出来了擦擦。用的是厂子里面的螺丝松动润滑剂擦的。

网友:
挺高端,厂子效益不错!

网友C:
工具不错的,我们厂配的都是飞狮鹰牌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不错的,我们厂配的都是飞狮鹰牌啥的。

自己买的,用厂里的工具得登记领取。坏了,丢了,还得赔。还不如自己买一套用呢。

网友D:
电工不是应该买绝缘系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不是应该买绝缘系列的吗

一般设备的控制电压都是直流12v和24v。而且绝缘工具的橡胶手柄一沾上油污就擦不掉。而且还特别滑。没法用。

网友:
一年不上班发钱不呢

网友E:
   带剪线圆口那把剪刀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剪线圆口那把剪刀叫什么名字?

世达剪刀

楼主:
世达电工剪刀

网友:
LZ是低压的啊,那不叫电工了,我看有电工用热缩管把螺丝刀裸杆保护起来,毕竟这样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