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程发电机启动没反应

楼主(2021-11-13):
之前怎么弄都会启动时动几下,只是不能持续,当时怀疑膜片化油器太旧雾化不好,或者缸压不足(因看火花塞拿出来对铁架打火有火花),现在化油器已经换新,拆开换了新活塞环,调整了下气门间隙,重新装上就这样了——没有启动声,没动静,有时摆弄线路偶尔有轻微、短暂的声音,怀疑拆卸时线路被拉断什么的(因仪表上没有错误码,点火器指示灯也正常),但拆开看线圈也不像哪里有断的,拆开很早以前发现的控制器插头处以前断线包的绝缘,看到以前只是拧上的断线又要断了(只是霍尔线负极要断),这回重新焊好包上绝缘,难道只是这一点引起的故障吗?现在还没装回主机,不知道就这一点问题会不会引起启动没动作?——霍尔负极线快断了。大家看图,这是18极的发电线圈吧?看不出哪里坏了,线绕得蛮复杂的——对我这电路知识小白来说

楼主:
如果就只是那根霍尔负极线断了的问题就好办了,就怕不止是那的问题,装回去还是不启动就麻烦,因每次拆它对咱普通人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先导出机油才能开拆

网友A:
润滑脂加的过多,清洗润滑脂

网友B:
哎!发电线圈与启动有什么关系,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发动机有问题你拆发电机干啥

网友D:
可能是启动控制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加的过多,清洗润滑脂

没有加润滑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发电线圈与启动有什么关系,牛头不对马嘴!

当然有关,这个发电线圈也是启动电机的线圈,它不用专门的启动电机,发电机即是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有问题你拆发电机干啥

发动机我自己已经检修了,换了活塞环,现在是启动没反应,应该就是这既是发电机又是启动机的线圈或者它的霍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启动控制器坏了。

之前也认为是启动控制器问题,可看着没有错误代码,各插口好像电压也正常(简单测了,不一定准,测得的电压也不像控制图的+5,或地线)

楼主:
火花塞拿出来对车架能打火,点火器指示灯也不报错,

楼主:
电机三相线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呢?看不出来,不懂

楼主:
油底壳如果拆开还要密封好,因底部有大孔,是安装机油传感器的,机油不好倒出,螺丝紧(机器拆下后不好固定,扳手不好大力拧,我用大号针筒抽出来,省得开放油螺栓还容易漏,已经发现机油少了不少,放油螺栓没漏,如果要检查气门导管油封比较麻烦,之前调气门间隙时拆过那),现在网上买的针筒配管不行,爱掉,好容易抽出点,还有遗洒,

楼主:
配件不好买,网上都不好找,所以尽量不搞破坏性拆改

楼主:
希望这次装回去能顺利启动

楼主:
等有空装机

楼主:
指示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关,这个发电线圈也是启动电机的线圈,它不用专门的启动电机,发电机即是电动机 ...

不能启动旋转与不能启动是二码事,这种发电机与启动电机是同一个电机不假,但我记得这种应该有手拉启动,有高压,不能连续工作与这个启动电机无关,供油不好的问题,启动电机无反应,一般是控制器有问题了,这个控制器与电动车的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启动旋转与不能启动是二码事,这种发电机与启动电机是同一个电机不假,但我记得这种应该有手拉启动, ...

这车有两控制器,其中一个就是电动车控制器,另一个是发电机控制器,它比较少见,也贵,它没有手拉或脚踩启动装置,所以一旦没电就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启动旋转与不能启动是二码事,这种发电机与启动电机是同一个电机不假,但我记得这种应该有手拉启动, ...

它启动不了确实跟它发电机控制器有关,但从外表看不出它哪挂了,仪表错误代码也没太多显示,只有个黑方块(电池图标下,以前它是受模式切换控制显示),有时有0040错误代码,现在看到插控制器霍尔5根线插头有负极线快断了,我焊好了,等有空把发电机安装上启动试试,以前这个断线我是手拧上的,不牢靠,现在又要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