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主控U盘是不是放久了都会挂掉

楼主(2021-11-13):
去年做的3281bb+l06的64gU盘,当时做好后,跑了几圈,都是OK的,用来放工作资料了,放了一年多,发现部分数据出错,于是顺势跑了一圈

傻眼了,之前也有放时间长的3281U盘坏掉的情况,但那是qlc的,所以没放心上,这mlc也这样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颗粒是去年双十一买的2.0的那个雷克沙拆的,应该是新的吧?
我现在都不敢用328x的主控U盘了

网友:
还是3267靠谱啊。不过象L06B这种颗粒,我从来没当它是MLC,而且黑片居多,满街都是。

网友A:
早在3252的时候就遇到过了

网友:
我现在的U盘和固态都不太敢买新的,动不动就掉数据,非要不时用一下,搞得和充电电池一样

网友B:
颗粒问题跟主控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问题跟主控什么关系

是不是主控没把坏块挑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在3252的时候就遇到过了

不会吧,我手上几十个U盘(都是MLC),没有1个有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BB的主控固件问题,AB到现在都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C:
看到标题说3281有问题,一惊。进来再看是BB,立刻释然了。
坛内W同学曾有帖子结论,BB&板子都有问题,就是来搞笑的。

不知LZ的F是不是大S,就算是雷克沙盘-镁光正片
(姑且认为是正片)配上3281BB,也还是有渣渣案例。

我在无奈群里看到,S33-64G,NW606。请无奈搬板,
配的新板子就是3281BB,量产跑圈过。等到快寄回
再跑圈,各种不过,量产工具查看有新增坏块。

经过N多回合扯皮,确认没调换F,气得无奈再也不接
搬板的活了。所以,LZ节哀,或者,使劲钻研能找到
解决方法,我等吃瓜伸手党也好能学点什么。

我的感觉,3268、328X的固件,就是来折磨人的...

网友:
还有,不要迷信跑圈,它有局限。

我有一个宇瞻AH320盘,配的应该是降级片,

群联量产工具对付不了不稳定块,量产PASS后跑圈。

前3-4圈能过,说不定到第5-6圈就出红道不过了。

网友D:
我手上的三星3268+UFS,还有之前放了半年的3281BB+N28A QLC跑验证还是过的

是你颗粒问题,又或者是接口问题,还有就是,你电脑被干扰冲了一下,例如你在跑验证的时候,你开了一下灯,干扰到电脑了,我试过,鼠标直接丢失响应,U盘拉文件直接丢路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三星3268+UFS,还有之前放了半年的3281BB+N28A QLC跑验证还是过的

是你颗粒问题,又或者是接口问 ...

那应该是你的电脑电源抗干扰能力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是你的电脑电源抗干扰能力太差。

这个没一毛钱关系,和房子地线有无有关系

网友:
3281基本没纠错+F漏电了,当场去世

网友F:
我有一优盘,主控3281BB主控、闪存芯片和你一样,为啥我是128G,范哥改造的。拆解改造一个联想小新X3CPro 64G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9289-1-1.html
固件版本比你旧一点,4月版本,你是8月版本。
想问一下怎么复现问题,能详细说一下吗?我优盘平常有时挂一下Win10 WinToG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优盘,主控3281BB主控、闪存芯片和你一样,为啥我是128G,范哥改造的。拆解改造一个联想小新X3CPro 6 ...

这个id单颗有32和642种容量,你128也不奇怪,就是放在家里一年左右没用,正常读写,但数据一旦使用,你会发现里面有部分数据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标题说3281有问题,一惊。进来再看是BB,立刻释然了。
坛内W同学曾有帖子结论,BB&板子都有问题,就是 ...

雷克沙的镁光原厂颗粒,新的也是垃圾颗粒!

网友(2021-12-30):
这应该是你颗粒问题

网友(2022-07-09):
3268、328X的固件,有时折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