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摩托罗拉数字军刀对讲机(Motorola ASTRO Digital Saber)

楼主(2021-11-13):
摩托罗拉的军刀系列对讲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君兑,井查等正甫执法部门广泛采购使用的一款对讲机。
这系列对讲机,坚固可靠,性能优异,曾经一度是可望不可求的旗舰机型,随着更新换代,从最初的模拟刀,系统刀直至发展到最终的数字刀,后来,被XTS系列取代,直到现在的APX系列。
所谓“军刀”只是国内ham团体对这一系列对讲机的自行命名,这一系列的对讲机产品根本没有对中国大陆销售,“军刀”这一名称来自于saber这个单词的中文翻译,摩托罗拉公司没有对这系列对讲机的官方中文名称,只有英文名称saber。
今天拆解的是一台后期的Astro Digital Saber,也就是俗称的“数字刀”

首先是外形,这是Saber系列对讲机里的最后一代产品,也是体积最大的,旁边的二代模拟刀就体积不小了,这个数字刀比它还要高大一些。
严格的说,数字刀和模拟刀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都是模块化设计,模拟刀的模块只能用于模拟刀,而数字刀的模块只能用于数字刀。
两者机械结构、内部电路完全不同,通用的只有外部附件,比如电池、手咪、皮套等,以降低使用单位的运营成本,也为下一代的XTS系列用作过渡。
有一种说法,数字刀和下一代的XTS3000是一个产品,只是外形有所不同而已。

Saber系列对讲机最值得称赞的一个亮点就是模块化设计和易于维修的设计,内部全部采用模块化设计,通过非常简易的工具就可以进行装配维修。
有一种说法是Saber是专为君井单位设计的通讯工具,如果在战场上一个作战单元的全部对讲机都损坏了,可以让其所属人员以最简单的方式用不同零件拼出一部可用的设备维持使用,在维修手册里提供了详细的拆机方法,按这个一步一步来就行。

首先卸下电池,电池是侧方滑动插入的
电池是原装的NTN4595DR,1800mAh的镍镉电池
是Saber标配的最大容量的高性能电池,在Saber诞生的年代,锂电池还没有怎么商业化
都是镍镉电池一统天下,虽然后期也推出了可供Saber用的锂电池,但是整体上无论是Saber还是Astro Saber
基本都是以镍镉电池为主。
别看这是个镍镉电池,但是支持1C快速充电,只需一个半小时不到,就能从0充满电!

拆下的主机,这是一台III型Astro Digital Saber,工作在U段
按功能不同,可分为I型机,II型机,III型机
三种机型的差别在于面板,I型机不带液晶显示屏和键盘,
II型机只有液晶屏和那6个蓝色按键,没有底下的数字键
III型机是全键盘+液晶屏,可以根据选件开通集群电话、短信等功能

背面,有牢固的背夹和多功能接口,平时多功能接口有防尘盖保护
可以连接手咪,写频,注入密钥等

底部,是电池接口,供电电压7.2V

顶部
带有天线插口,选择开关,电源开关等,和常规对讲机没有什么区别
按键功能,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设定
值得注意的是,从数字刀开始,摩托罗拉的天线逐渐开始采用SMA接口了

开拆,按维修手册指示,先松开底部的2颗螺丝

要说这两颗异形螺丝,应该是最“难”拆的地方了
因为需要一把专用的螺丝刀,话说如果在战场上没有这种专用螺丝刀怎么办?
很简单,一把剪刀也行啊!

松开螺丝,抓住天线把机芯拔出来,别担心把天线拔坏了
手册上就是让这么干的

值得称赞的一个小细节
机芯拔出后,固定机芯的两颗异形螺钉是固定在外壳上面不会掉下来的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螺钉的丢失

机壳内部,薄膜电路和底部的触点

按键们也是固定在机壳上面的

抽出来的机芯,金灿灿的外壳

继续拆解,需要拆解的是面板模组,
上面包含显示模组,按键模组,话筒扬声器模组

卡扣设计,轻轻一抬就拆下来了

和主机间通过排线接插件连接,这个接插件手感非常好

拆下的面板模组
可以看见,每个模组上面都有条形码和零件号,如果坏了需要更换,
用这个零件号找摩托罗拉订购配件就行,这些都是通用的,至于价钱嘛......

继续向下拆逻辑板
这块板负责整个对讲机的控制以及信号处理
上边集成了CPU、DSP、ROM等数字电路
还集成了音频输入输出电路,是对讲机的大总管
这里需要拧开4颗十字螺钉,屏蔽罩就下来了
可以轻松抬起并拿出逻辑板,都是接插件连接,插拔非常方便

逻辑板是个俗称,官方称为VOCON Board
上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MCU为首的控制单元
另一个是以DSP为首的音频处理单元
其功能图如下

拆下的逻辑板,6层板设计
上面的主要电路都是摩托罗拉自己生产的专用电路,封装特殊,型号独特

逻辑板底部,有和机壳电路连接的触点

继续向下,逻辑板上下都有屏蔽罩
也是靠上面拆下的4个螺钉固定,因此,直接拿出来即可

再往下一层,是射频板
逻辑板和射频板之间,通过一组双排针连接

按维修手册描述,拆射频板首先要拆下射频板的屏蔽罩
屏蔽罩是卡扣安装的,用螺丝刀撬开卡扣

拆下射频板屏蔽罩

可以看到射频板屏蔽罩和金属机架间的触点
它们弹性很强,导致射频板屏蔽罩比较紧

露出了射频板的真容

还是一样,直接拿出来就行
从无线性能来说,无论是模拟刀还是数字刀,射频性能上并不很出彩
从大家关注的输出功率来说,这么大块头的家伙输出功率并不大
其中V段机型最大5W输出,U段机型最大4W输出,800M机型最大3W输出,
接收机性能也是处于居中水平,应该说和它设计的应用场景有关
毕竟这是用于军事用途的装备,不追求极致性能,而追求稳定可靠才是关键

金属机架兼做功放模块的散热器

参考电路图,射频板上的主要元件功能如下
数字刀分VHF,UHF-1,UHF-2,800M一共4个工作频段
这些机器里面,就是这个射频板不一样,比如我这个NLE4244P射频板就是UHF-2的
如果换成NUF6411K(800MHz),再刷下逻辑板,那就变成了800M的机器

到此,机壳就空了,上面安装有音量开关,功能旋钮,天线接口,侧按键

机架也是一个模块单元,可以通用,
总之,在saber身上,一切的一切都通用

这部分主要是开关,其电路图如下

在顶部天线接口后面,有一个外接天线接口,可以用来接驳外接天线,比如天线手咪

拆解完了,再把它组装回去
装射频板之前,看到原来的硅脂似乎都干了,想着刮掉重新抹
谁知道这是个导热垫,而且已经老化碎裂了......

没办法,只好自己做一个了,找了一个TO-247封装的绝缘垫
裁剪成合适大小,抹上硅脂代用也不错

全部零件的全家福,如果不算天线和电池的话
整个Astro Digital Saber总共只有5个模块4颗螺钉2个屏蔽罩
可以说非常简单了,在这些零件里面,可以看出它们新旧不一,条码日期差距很大
所以所,这是一部拼装机无疑,不过话说回来了,Saber这种模式,拼装又有何不可呢。

从这张整机功能框图可以看出对各个模块功能原理

逆过程组装回去

这里请注意,机壳上,逻辑板底下有个较大的空间没有东西
这里并不是浪费空间,而是为加密模块预留的位置
作为一款君用通讯设备,加密是必须的功能,如果需要,这里可以装上加密模块,实现加密通讯功能
实现加密不仅需要加密模块,还需要一个叫做KVL3000的加密机用来往电台里加载密钥,
这么做可以有效加强对密钥的管理,没有加密机,即便你获得了一个可加密的终端设备也没法使用这些功能
对于密话的控制也非常方便,顶部的月牙开关一般可以用来设置为 明话/加密话
而且加密是不分模拟/数字的,无论电台工作在模拟还是数字模式,都可以进行加密
不过在ham领域,这些功能是在没什么用,而且业余无线电规则里面也明确规定不得加密

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装好了,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和下一代的XTS5000在一起
XTS5000要比Saber小很多了

最后,说说这家伙的使用感受

先说优点:
1、结实,绝对结实,曾经从2层楼上掉下去完全没有损坏
2、模块设计绝对大爱,只要零件多,想怎么拼就怎么拼
3、数字化P25通信质量极好,话音清晰
4、直发/中继模式一键切换相当实用
5、军用级的设计非常抗造
6、相当有质感,拿出去威风凛凛,绝对气派

再说缺点:
1、笨重,配这个大电池下来快2斤重了,挂在腰上费皮带
出去玩玩没什么,我也喜欢这种大块头的设备,但是如果是长期使用来说
个人认为,这个体积和重量对于使用者特别是女性使用者很不友好。
2、不支持手置频,设置频率需要用电脑往里写
3、P25数字模式国内应用极少,数字模式虽好,但与国内流行的不通用。
4、性价比低,价格贵,配件少,坏了不好修。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沙个发,好货,阿sis用???

网友:
这个比诺基亚砸核桃更耐用!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确实高大啊

网友:
楼主是书法爱好者吗?

网友:
很详实的拆机,可惜一部分图片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
只能说一句佩服,

网友:
这个很少见,用料、做工精良,帖子非常详细,赞!

网友:
恭喜加精,模块化设计给二道贩子拼装提供了便利哈哈哈

网友:
今天刚刚给我数字刀做了大手术,换了一个功放,然后满血复活,之前的功放输出调整的最大有6W用了两年多,现在输出功率最大不足2W了,而且发射时慢慢掉,从别的废板子移植一个功放后满血复活,坏的功放拆开看了,发现有个0603的电阻糊了,估计把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高手,一直听说军刀,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防伪背景墙,一看就知道是楼主

网友:
4个螺丝好评

网友:
嚯,1区摩机玩家啊,过来围观一下,这里是BI1BYM,感谢分享,73.

网友:
牛屎上面刻丝印,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