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买的优利德ut-d07b蓝牙模块造成万用表死机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13):
优利德UT61e+加ut-d07b模块  用usb线连接电脑 或者直接使用不会死机  用蓝牙模块连接手机手机什么原因

网友:
看着挺严重。

网友A:
会不会是远程模式下,本地按键就失效了
很多数控电源都是这样设定的

网友:
这个连接是单向的,不应该啊,应该一个是tx一个rx,挡上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远程模式下,本地按键就失效了
很多数控电源都是这样设定的

用usb线连接电脑,可以电脑切换档位,并且万用表上面也正常切换档位,随便好久都没有出现死机现象。只有连接蓝牙模块就这样用不了好久就会出现万用表死机,所有功能失灵,关闭万用表打开档位可以用一会又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找原厂问问吧

楼主:
模块发售后升级了一下可以了,已经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回答,10年注册用户处女贴

网友B(2021-12-15):
可以分享下手机蓝牙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下手机蓝牙app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LBxTukAiImKsvivnlag7g
提取码:1111

网友(2023-03-30):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LBxTukAiImKsvivnlag7g
提取码:1111

失效了

网友:
直接到优利德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