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均衡的电池保护板是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2021-11-13):
是用同一个芯片控制保护和均衡,还是用一个芯片保护,外加另外的均衡电路?

网友:
这应该是2个不同的电路整合在一起,保护电路是保护ic+mos,均衡电路是电压检测+放电,当然也不排除有厂商整合2个部分做成一个ic。

网友:
一般带2512电阻

网友:
是什么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发挥你的想象,发散你的思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啥芯片,还一片,两片,分立件的都有

网友A:
电压比较器,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电荷泵

这种保护板哪里有卖?均衡好了能自动停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保护板哪里有卖?均衡好了能自动停止吗

极空的保护板带主动均衡,均衡起始压差可设置,低于设置值就停了,有0.6A的和2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保护板哪里有卖?均衡好了能自动停止吗

爆米花的均衡保护功能二合一板做的比较好,可以较大电流快速的均衡。
参数可以自由设置,还有大屏和WIFI功能可以实时与远程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