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电视音响不响了,接音响附近有俩电容鼓了,但是没爆,跟这个有关吗

楼主(2021-11-13):
各位看看,接音响附近有俩电容鼓了,但是没爆,跟这个有关吗

补充内容 (2021-11-17 12:40):
屏幕朝下在地板上蹭了几下,前边框花了。后盖镙丝一大半都拧不紧了,另外问一句,现在立起来斜靠在墙上可以吗?

网友A:
应该有关,把那一堆电容全换了吧,但也不排除还有其它故障,或因为电容损坏后导致其它部分损坏。看上去是D类功放,这种电路对电容ESR敏感,要用超低ESR的高频电容。

网友B:
创维电视音响不响了?

究竟是电视还是音响?

换了电容试试,有可能会好。

网友:
鼓了就得换。
鼓了就得换。
鼓了就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维电视音响不响了?

究竟是电视还是音响?

电视底下的内置音响

网友:
换了试试,我有个燕飞的蓝牙音箱,低音破音,拆了把里面最大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关,把那一堆电容全换了吧,但也不排除还有其它故障,或因为电容损坏后导致其它部分损坏。看上去是D ...

您好师傅,看着型号是35v 220uf cd26c的电容,那我去买只要35伏220微法的就可以吗?另外您说的要低ESR高频的得是什么参数

网友:
我的放着放着黑屏了    没有电源        懒得修   买了个小米的

网友:
先换掉再说。

楼主:
6个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各位大佬看看还得换哪个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6个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各位大佬看看还得换哪个电容呢

首先确定一下2个喇叭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再看看电视有没有AV输出,如果有接小音箱或耳机看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声音,可能是静音起效了或是上级电路故障;如果有声音,说明故障在功放部分,再检查功放部分供电。自己动手一般也只能用这样简单的排除法了,再深入就需要一定的技术功底,可能还不如tb直接来块同型号拆机板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2个喇叭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再看看电视有没有AV输出,如果有接小音箱或耳机看有没有声音 ...

收到!多谢!不搞了,直接卖掉

网友:
电容坏了一般是有电流声,创维的电视板子虚焊的见的比较多,看看有没有虚焊,没有的话就是有损坏的地方了,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