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0v电池能用转接座给牧田18v工具用么

楼主(2021-11-13):
问个问题,大有20v电池用转接座给牧田18v用,会产生什么问题么 我看到淘宝有转接座
卖。似乎很多厂家接口除了正负极插片,还有别的插片。会影响正常使用和机器的电子保护功能么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A:
我有洗车机,电刨,马刀锯,吹风机都是牧田款电池,一直转接用的大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洗车机,电刨,马刀锯,吹风机都是牧田款电池,一直转接用的大有电池 ...

洗车机是哪款?能否私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洗车机,电刨,马刀锯,吹风机都是牧田款电池,一直转接用的大有电池 ...

把电用尽也没问题么,会过放不

网友:
锂电21V和18V似乎都是5串的,21=4.2*5,8=3.6*5,没加密应该可以用,电池上除了放电插片,经常还有充电插片,温度插片

网友:
大有电池没有保护板 会导致电池过放  得不偿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用尽也没问题么,会过放不

电池上有电量按钮,自己注意就行,这么贵买来的电池,用起来不得多看着,基本用的只剩下1格电就不用了

网友:
转接的机器,自己用没有问题,感觉动力不足了,按下电池看看就行了,借人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有电量按钮,自己注意就行,这么贵买来的电池,用起来不得多看着,基本用的只剩下1格电就不用了 ...

你在哪里买的转接座  转接座里面有电子元件吗 还是说只是个插脚转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买的转接座  转接座里面有电子元件吗 还是说只是个插脚转接

淘宝买的,当初还挺贵,牧田转大有要85元,里面应该就是直接的,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当初还挺贵,牧田转大有要85元,里面应该就是直接的,没拆过

我在淘宝和闲鱼都问了 有些评论说转接座给正版牧田机器用不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转接座里面 有没有电路和电子元件 还是说只是单纯的接通了正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和闲鱼都问了 有些评论说转接座给正版牧田机器用不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转接座里面 有没有电路和电 ...

山寨的才用转接,没让你原版的机器用其他牌子电池啊,比如我想买威克士的吸尘器,最多用大有电池转接试试,不行就买原版电池,毕竟用了转接电池盖子就盖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