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清白虎无码,DIY电动吸锡器,不弄出点血来行吗?

楼主(2021-11-13):
各位坛友:
       大家好!
       本人来自农村,没见过什么世面,天生比较笨,所以也没有很精彩的文笔,忘大家见谅!!
       切入正题之前先兑现一下承诺的白虎无码:

      大家白虎也看了,那么接下来切正题了,此处省略一万字~~~~~~~~~。
       吸锡器是我们电子爱好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有一台效果好的吸锡器让我们平时维修起来更是得心应手,那么如果是电动的更是事半功倍,到此为止,作案动机有了,那么开始行动,行动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原理,吸锡器无非就是化锡流畅和瞬间吸气流量这两个因素。
        1、化锡流畅这一块,我选用白光FM2024的发热芯,70W功率,并且这款发热芯吸嘴一体的热传导肯定没得说(一些吸嘴拧上去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但是缺点就是价格贵,不过这玩意你只是买的时候心疼,使用起来一直都是爽歪歪,总比除了买的时候开心,其余时间都是奥脑强吧!
        2、气源选着上,本次使用电动汽车刹车泵,气流量为25升,并且更换原厂的宝塔头,(因为宝塔头需要套软管,软管的缺点就是负压下管子有一定形变影响气流瞬间压力),(另外就是宝塔头外径是10mm的,管子太粗空腔也就相对大,瞬间气流压力也有损失)。
        3、管接头为什么不选用快接头,而使用锁紧接头?(因为本次使用是负压,并非正压,快接头一般用于正压相对可靠,经过反复试验验证,快接在负压状态下密闭性不稳定,如果管路密闭不好也会影响流量)。
       4、手柄(本人自己DIY)的,选材为环氧树脂玻纤板FR-4,本材料的优点就是耐高温,矿氧化,机械强度高,绝缘性能好,储锡罐采用石英玻璃,上堵头为6061-T6铝合金车制,外加密封圈,下步为耐高温胶垫,配合松紧合适的弹簧,保证了绝对的密闭性。
      总结:我为什么要说那么详细,就是为了让你们少走弯路,那么有些朋友要说了,你说的这些能影响多少?我可以告诉你单独拿一项出来可能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几样加起来,区别大了,大大大了。不信你可以试试!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细节决定成败?一样的材料不一样的人做出来就是不一样的效果,不得不服。

    下面上图,由于自己制作,没什么时间和条件拍照,说以大概看看吧!

多上了一张图,也是手工制作,姑且看看吧!

最后感谢各位大哥踊跃发言,谢谢观看!!!!

楼主:
以上两张吸锡效果图,是吸完模块直接一拿就掉,拿下后焊盘是没有处理的,直接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新能源的气泵好像也是有刷的。。我弄了几个无刷的550气泵,一直等着做个吸锡器也没有动手,老板好本事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大

网友B:
看白虎来的,明知没有还要进来看看!
手柄呢?不展示一下

网友:
这无码白虎不错...

网友:
说实话,我是冲着第一个"制作“进来的

网友C:
今天焊一个线,不知道镀银还是怎么的,上不上锡,没有助焊剂,是烙铁太差劲还是焊丝差劲,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的气泵好像也是有刷的。。我弄了几个无刷的550气泵,一直等着做个吸锡器也没有动手,老板好本事 ...

那就动起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焊一个线,不知道镀银还是怎么的,上不上锡,没有助焊剂,是烙铁太差劲还是焊丝差劲,求指点 ...

技术问题。经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白虎来的,明知没有还要进来看看!
手柄呢?不展示一下

手柄看我其他贴

网友:
真不错,实践出真知。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配件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焊一个线,不知道镀银还是怎么的,上不上锡,没有助焊剂,是烙铁太差劲还是焊丝差劲,求指点 ...

线是铝的吧

网友:
我都是堆一坨锡,然后抖下来的

网友:
我是来看血的,没见血差评

网友:
我们来看一血的:titter:titter::titter:

网友D(2022-01-31):
楼主成品一套多钱呀?或者有没有套件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成品一套多钱呀?或者有没有套件卖么

手柄有套件

网友:
我也在做吸锡器,有个问题请教,你的微动开关怎样弄到航空插头的,看你也是五芯插头,想请教手柄和控制板的接线,特别是微动开关的接线,你是把休眠去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