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测试两个雷士灯(一)

楼主(2021-11-13):
马上我的豪宅要装修了,趁双十一把主要灯给买了,基本都用的雷士(经过筛选,初步定在雷士或者欧普,最后在实际产品比选后,基本确定在雷士,除非雷士找不到的产品考虑欧普,洋品牌的灯基本不考虑,首先支持国货,因为目前国货灯已经比较不错了,二来洋品牌很多实际上也属于国内代工或者贴牌生产),主灯还没选定就先把灯带筒灯射灯买了,这不来了两大箱,还没到齐,旗舰店是分批发货的。
这次先测试两种,主要看光色,功率,做工,频闪等。

先来看看厨房用平板灯,入了三个,每个买下来30元,因为厨房要求对菜品色泽把握精准,采用16瓦正白光。其他房间由于我们装修偏冷,采用中性暖白作为主色。
测试了下功率,足够

看灯面光色,很好,亮度大,无摄像头可探频闪。(板面上点点忽略,那是保护膜上面的)

下面是6瓦毛面筒灯,有两个,每个买下来18元多,过道上用的。

做工比较精致,模具精细,无毛刺。
这个是4000多K的中性色,

无摄像头可见频闪,亮度不错
,测试功率,足够功率。

总的说来,雷士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好了,上下的下次测试。

网友A:
谢谢分享。早段时间想更换用了10年的射灯,曾经考虑这个品牌的。由于只坏了一个,且高度在4米,自己全部更换有点难度。所以自己单换烧了的两个透镜LED继续服役。看来下次可以考虑这品牌。

网友B:
射灯这东西就是装修了以后亲朋好友来看房看一下,以后能有机会开。

网友C:
客厅灯和餐厅灯要了吗?还有卧室灯呢?发来看看,我的没买呢?给个链接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厅灯和餐厅灯要了吗?还有卧室灯呢?发来看看,我的没买呢?给个链接最好
...

卧室主灯还没选定好。床头两个小角度5w暖色带蜂窝的象鼻射灯。客厅无主灯设计。客厅吊顶灯带约17米,大约是约200瓦中性光,通过二次反射照明,估计折合100瓦的效果,作为主要照明,餐桌上方设置3个8瓦中角度cob中性色射灯。茶几上方一套3×6瓦的中性色三头斗胆灯。沙发上方3个7瓦暖色象鼻射灯,进门玄关处1个9瓦中性色毛面筒灯。2个洗手间均以风暖浴霸自带的平板灯作为主灯,洗脸盆上方设2个3.5瓦暖色射灯。就到雷士官方旗舰店,挺全的。不过过了双十一肯定贵些了,我双十一零点抢购的价格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灯这东西就是装修了以后亲朋好友来看房看一下,以后能有机会开。

我们的灯具设定来看,射灯筒灯用到的机会还是挺大。没有做那种用处不大的洗墙灯。过道玄关这些地方虽说是筒灯,到用的是毛面大角度的,也就相当于平板灯了。

网友D:
没拆开看看做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早段时间想更换用了10年的射灯,曾经考虑这个品牌的。由于只坏了一个,且高度在4米,自己全部更 ...

灯主要还是以频闪和光色作为主要评判。只要眼睛觉得舒服就好。由于买新房原来那个卖了,现租的这家阳台灯就老觉得不爽,刚才测试新灯时候才发现居然有频闪(球泡)。马上给全部扔了,换上以前囤的约一块钱一个三五瓦的阳光啊飞利浦啊,欧普等小E27球泡,感觉好多了,功率低一些,但亮度居然更亮,最主要的是不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卧室主灯还没选定好。床头两个小角度5w暖色带蜂窝的象鼻射灯。客厅无主灯设计。客厅吊顶灯带约17米,大约 ...

刚看了,套餐价没有了。现在价格和实体差不多。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拆开看看做工啊

新的还舍不得,以后坏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套餐价没有了。现在价格和实体差不多。谢谢楼主。

我也是单独选买的,当时确实便宜不少,有接近五分之一。买了一千多的灯还是能省两百块。

网友E:
对比过后选择雷士,怎么对比?。。。平板灯无损拆开,看看是不是被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比过后选择雷士,怎么对比?。。。平板灯无损拆开,看看是不是被坑了吧 ...

不闪,亮度够,足功率,光色不辣眼,就行,至于里面是草是宝,我管他干嘛?哪怕里面就是坨卫生纸,只要他能给我点亮,都算。

网友:
客厅装了筒灯,也装了吊灯,平时都开筒灯,除非特别需要亮度的时候才开吊灯。
雷士的灯用用就坏了,质量不行。反正我家的筒灯换了一茬了。之前装修也买得雷士,可能碰到李鬼了。

网友:
雷士的30*30平板灯你拆开就知道做工有多差

网友:
拆过不少的雷士的产品,做工质量我就呵呵两字

网友:
查了一下以前的购买记录,雷士现在便宜了,我2014年买的筒灯总共20多个,一个35块还只是3W,厨房平板灯30*60的200块卫生间平板灯30*30的120块。
但我买的筒灯屁股后面是有一坨铝散热片的,拿在手上有点重,比现在的这种散热应该会好很多,基本上每天都是开筒灯用到现在就是第二年还在保修期时一个筒灯闪找售后免费寄了一个过来,其它的都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