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检修个不启动的发电机线圈

楼主(2021-11-13):
之前拆开又装回去怎么摆弄都没事,都能启动几下,这回又拆开换了活塞环、化油器,调整了气门间隙,再装回去启动连一点动静都没了,有时动动线路偶尔有短暂的声音,所以怀疑拆卸时线路受到拉拽有断的(空间小,拆卸困难,互相干扰,容易牵拉损坏),但拆开后没发现那根线断了,而很早前发现发电机霍尔插控制器插头附近有根黑线断了,当时接上包了绝缘,这次一直没看这里,实在找不到哪坏了才拆开绝缘发现当时只是拧上导线,又快断了,这回焊好包好绝缘避免这里再接触不良了,但仅仅因为霍尔负极线接触不好就导致上述启动没动作吗?没有其他问题吗?因看仪表没什么错误代码,点火器故障灯也没指示,火花塞拿出来对着车架也打火,所以不知这回装回会不会顺利启动,拆一次好麻烦,唉!看这十八极线圈哪里也没断没烧吧?霍尔线也没断吧?

楼主:
一般霍尔不爱坏吧

楼主:
这线圈缠绕得蛮复杂吧?星型接法还是三角接法不知道,电路小白看着晕

楼主:
这增程发电机既做发电机也做启动电机,

楼主:
霍尔是用来感知转速的吧?以便发电机控制器控制

楼主:
它的点火器也有三指示灯,分别有相应的故障指示

楼主:
报警灯正常

楼主:
希望这次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线圈缠绕得蛮复杂吧?星型接法还是三角接法不知道,电路小白看着晕

早年的摩托车发电机和这差不多,烧坏线圈,手工给绕过,没有霍尔线路板,边上都有点火线圈。

网友B:
看上去很像航模盘式无刷电机,nidec定子绕组,启动是有感无刷电动机,启动完后变成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的摩托车发电机和这差不多,烧坏线圈,手工给绕过,没有霍尔线路板,边上都有点火线圈。 ...

我这转子内圈上都是强力磁铁,外壳有一块凸起用来触发边上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很像航模盘式无刷电机,nidec定子绕组,启动是有感无刷电动机,启动完后变成发电机。 ...

遇到懂的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的摩托车发电机和这差不多,烧坏线圈,手工给绕过,没有霍尔线路板,边上都有点火线圈。 ...

会绕线圈的都是行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绕线圈的都是行家呀

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发电机线粗,匝数少,点火线圈,进囗车用0.1的线,国产大部分是0.12到0.13的,5000匝水上,全手工绕,烤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转子内圈上都是强力磁铁,外壳有一块凸起用来触发边上的信号线,

那外边是点火触发线圈,正时点火用。

楼主:
还是没反应,错误码有时显示输出没有负载,是不是三相电机线被抻断了?有时拔掉三相线插头也这样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外边是点火触发线圈,正时点火用。

还是没反应,可从外面看不出线圈哪里坏了,三相线也都好的,霍尔应该也没坏吧?以前有人说重新上电要让控制器电脑板识别一下,忘了当初他说的具体办法了,唉

网友(2024-06-14):
今年是那一年了?很多人没看懂发动机不着,为啥要拆发电机?这是因为增程器发动机没有单独的启动机,启动靠发电机绕组,有一个单独的控制器,就像电动机电机一样

网友:
难以复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