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ATTEN安泰信APS1501A+可调电源,向昨天给我提建议的坛友们回馈信息

楼主(2021-11-13):
昨天在垃圾站见到了一个ATTEN安泰信APS1501A+可调电源,晚上发帖求助各位坛友看是否值得出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838-1-1.html,幸得坛友指点,今天下午再去垃圾站,五元钱拿下,回家立马拆机,给诸位坛友回馈一下信息。机器插电指示灯亮,调节电压旋钮,电压表对应地在转,大致是正常的吧,下午要赶车进城看儿子,就没拿万用表对比测试其输出了。内部用料到底好不好,还请坛友们鉴定。

@360安仔 @64819293 @happy_2000 @云海听涛 @grkuqq @zhkrid @猪小呆 @cbass120 @2480382335 @杨成通 @8139 @su30mkk @家之码数2016 @aacyxjz @ouyangyuye @grkuqq @wtywan @lmy2003 @cdma2 @拆机专家123

网友A:
感觉好水呀,这么大个电源,就这么点内脏

网友B:
如果那个三条腿的是lm317的话,主板没必要这么复杂了吧,我猜那是个场效应管或功率三极管

网友C:
靠,金玉在外,败絮其中呀!看不出来这品牌缩水成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水呀,这么大个电源,就这么点内脏

拿手里真的是轻飘飘的,不知道变压器是不是铜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个三条腿的是lm317的话,主板没必要这么复杂了吧,我猜那是个场效应管或功率三极管 ...

我也不懂,只记得以前看到LM317做可调电源的,所以凭经验来猜的了。你说的应该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金玉在外,败絮其中呀!看不出来这品牌缩水成这样啦!

的确如此,不过这个电源输出功率有限,内部怕是也用不着多奢华吧。

网友D:
不是有723吗,不可能是317,肯定是个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E:
当个玩具还是可以的,你要是不用了给我到付,我翻一倍收走

网友F:
就这?假牌子吧

网友G:
感觉外壳比里边还值钱

网友:
即便只是一个317的电源,这个也还是挺规矩的 ,这个标称就是15v/1A还需要什么用料?20va的变压器就够用,设计上也没啥偷工减料

网友:
把所以的内脏全部换掉

网友:
那个不是317,应该是颗大功率三极管,这种电源5元不算亏,但是输出电流很小,想实用得增大变压器和功率管,用的专用调节ic,比317还是要强点的,可以做到0v起调,有简易短路保护~

网友:
那颗b647三极管是壳子上那颗功率管的复合推动管~

网友:
就当做买了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723吗,不可能是317,肯定是个大功率三极管。

谢谢讲解,明白了。我印象中317就是简单几个电阻和电位器就能调压,的确比这个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个玩具还是可以的,你要是不用了给我到付,我翻一倍收走

我还没玩,明天回家看看再说吧,我用不上再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假牌子吧

不知道,反正我不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外壳比里边还值钱

外壳铁皮的,更不值钱吧。DIY也许用得上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