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改TP-LINK的WR842N-V7.0路由器16M+64M刷OPENWRT固件

楼主(2021-11-13):
本人一直对路由器感兴趣,奈何几乎一窍不通。看大神们硬改,编译,刷机玩的不亦乐乎,甚是羡慕。坐标河北农村,一直是蹭网用,几十米外亲戚家或者邻居家的。为此几年前买了个二手网件WNDR3800,100元多。因为即中继又AP网速慢,后来又买了第二个WNDR3800 。有时候无线蹭邻居的,有时候扯100米光纤,用光纤收发器连亲戚家的,后来坏了!这样折腾了3年。今年问了,宽带太贵了。移动一个月38,外加150设备费,一年都600了。联通一个月79 。电信一个月78 。这一年都能买个便宜手机了。移动价格还凑合,但是我是联通号,还是外地归属地,实在办不了,这号又不能扔。要是再办个移动,一年花费太大了。
网件的3800带不死BREED,后来刷了原版openwrt,非常稳定,中继也稳定,但是这个路由器内置天线信号一般般。这2个路由器的位置都固定死了,一个房顶,一个墙上,蹭2个邻居的网(有一个隔着一家,比较远),谁家有网蹭谁家。为了网速和信号,不能同一个路由器既中继又AP,于是需要再弄一个普通路由器当AP用。遂犹豫好几天,闲鱼花了17大洋买了个二手腾达。

这个路由器做工看着不错。2.4G+5G双频,奈何网口全100M。而且功能太少了,不是一般的少。连WIFI信号开关都没有,比如5G不能关;MAC地址也不能改;中继的时候不能关AP功能,导致网速极慢。还有感觉稳定性不行,或许是错觉?反正有时候延迟太大,有点抽风的感觉。

于是用腾达把亲戚的TP-LINK换回来了,型号WR842N,第7版。这个路由器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垃圾桶里捡的,全新还带包装,果然帝都人民富裕。

三贱客之一,第7版缩水的相当厉害。

就一个DC-DC,看着就不咋地的电解电容。元件很少。

输入9V换成立创商城海外代购的16V,1000uF电容。看着就比原装的好。3.3V输出换成3个钽电容,合计540uF。

背面也再并联10uF贴片电容。大家都说供电有问题就容易不稳定。

V7版本是2M的FLASH加8M的RAM太小了,不换硬件是刷不了第三方固件的。这个路由器不太抽风,信号不错,但是功能也极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可能几小时,我的手机就断联了,但是手动重新连接也能上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断联。但是每天都断几次。

主控是高通的QCA9533,经百度,有适配的固件和BREED用。

犹豫两三天,狠心花了7大洋,买了64M的RAM和16M的FLASH。型号都是按网上说的买的。据说海力士的RAM兼容性好。买了之后才知道型号后边的后缀还有幺蛾子,FLASH有不同通信速率的,我买的低速的,不过无所谓。

根据网友经验,先换难度大的RAM,如果失败,就不用折腾后边了。

这玩意旁边的电阻电容太近了,而且太小了,0402还是0201的?弄掉了就惨了。于是贴好铝胶带保护,怕耐高温胶带不粘。

风枪350度不太行,调到400度,风速1/3 。费了点劲,拆了下来。但是悲剧了,胶带的胶用酒精都除不掉。

新的RAM不用风枪,怕烫坏。用刀头拖焊,搞定。

开机,有WIFI,没有翻车,哈哈。可以进行下一步,换FLASH了。

前几个月买的编程器。为了硬刷二手惠普Z420工作站的BIOS。研究好几天,提取原机BIOS,配合官网BIOS,再配合NVME微码还是驱动啥的,3个整合成一个,才能让Z420的V1版支持E5-V2的CPU和让NVME硬盘从PCIe启动。为此还看了几十页英文资料。
把这个16M的FLASH焊上去,准备刷OPENWRT固件。

我下载的这个固件是自带BREED的,省心了。擦除,查空,编程,校验搞定。

贴胶带保护元件。

拖焊拆FLASH下来。

全部搞定。

能进BREED,刷入无线的ART文件,改MAC地址。

这个固件很遗憾,2.4G没有第12和13信道,改地区也没有。

于是又换了一个版本的。一切正常。

主控加个散热器,用很薄的704硅胶固定。
一切折腾完很好用,WIFI信号很强。至于是否解决了断联问题,还要继续观察。用了几个小时还没出问题。(后续更新:确实不再断联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网件中继过来的网速假如能到10M,加上腾达或者TP-LINK二级路由之后,测速只有8M左右。反复对比好多次,都有明显的网速损失。测速都是用的电脑有线连接路由器。这个网速损失太大了吧。即使刷了OPENWRT还是这样。好像我用网件当二级路由的时候损失没这么大啊?难道是因为这2个路由器没有千兆网口?但是百兆网络不至于需要千兆网口才能跑满吧?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你这点折腾劲够拉宽带了,另外别在官网或者自办营业厅去问套餐 ,去找小门脸问 会有惊喜

网友B:
我也有两个这路由器,硬改不知道买啥元器件!  能PM个型号吗?

网友C:
动手能力真棒!
openwrt我都是官方地址下载的,虽然是英文,但几个常用设置多摸索两遍也没啥问题了,实在不行,自己安装中文语言包就好了。
我842和你的一样,硬改后刷官方openwrt,把842主板固定在一个平板天线后面,接上这个平板天线,效果非常棒。
其实你也可以买个百米2,以你的动手能力,可以只买无后盖板的百米2主机(我去年4月左右淘宝上22元买的),回家自己做个POE供电头子,然后用普通12v电源就行。百米2刷波讯固件,然后用站模式,只负责接收WIFI,百米2下面用网线接另一个路由器来负责WIFI转发。百米2站模式,我中继10多米外隔一堵墙的路由器,能跑10MB/s。我住单位,宿舍和办公室相隔10米左右,我的842放宿舍窗户边中继对面办公室的wifi,以前速度有8M左右,近一年来宿舍楼里安装了大量的带WIFI的移动光猫,2.4G信号干扰严重,我的842速度只有5M左右了,今天把办公室换成有5G的路由,我家里就用K2来中继,速度一直保持11M多点,爽得不要不要的。你有条件,还是蹭5G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点折腾劲够拉宽带了,另外别在官网或者自办营业厅去问套餐 ,去找小门脸问 会有惊喜 ...

我这是十八线现成下边的农村,哪有什么门脸。就一个小营业厅。没得选。他们以前办的网便宜,或者找几个手机号充值啥之类的。反正现在没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个这路由器,硬改不知道买啥元器件!  能PM个型号吗?

25Q128FVSG和HY5DU121622DT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真棒!
openwrt我都是官方地址下载的,虽然是英文,但几个常用设置多摸索两遍也没啥问题了,实在不 ...

网件的我刷的官网的OPENWRT,这个WR842N官网没有V7版,我怕V4的不行再折腾,直接论坛找别人分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件的我刷的官网的OPENWRT,这个WR842N官网没有V7版,我怕V4的不行再折腾,直接论坛找别人分享的。 ...

openwrt官网找wr841n v9就行,841 v9就是9533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真棒!
openwrt我都是官方地址下载的,虽然是英文,但几个常用设置多摸索两遍也没啥问题了,实在不 ...

我就是想省钱,有些路由器看坛友说挺好的,什么K2啥啥的,但我不想花钱了。大概蹭了四五年网了,买路由器,光纤,网线啥的,花了快400元了。也不少了。不过还是比开个宽带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wrt官网找wr841n v9就行,841 v9就是9533的CPU。

我刷的这个就是WR841N V10的,别人分享的。TP-LINK也是机海战术,瞎忽悠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省钱,有些路由器看坛友说挺好的,什么K2啥啥的,但我不想花钱了。大概蹭了四五年网了,买路由器 ...

K2大概30包邮,百米2大概也是30包邮,这两个都不贵了,比842效果好是肯定的。
这两个都有PA,K2好在有5G,百米2好在有双极化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大概30包邮,百米2大概也是30包邮,这两个都不贵了,比842效果好是肯定的。
这两个都有PA,K2好在有5G ...

感谢分享,您是内行了。有预算了再买一个你说的型号。

网友:
想要稳定还是上有线,几十米地话用网线就能行,距离稍远地话还是上光纤收发器靠谱,坏了再去几十块淘一对二手的就行了,体验不是你用无线蹭可比拟的...

网友:
你试试插lan口做接入点看看会不会损耗网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25Q128FVSG和HY5DU121622DTP

感谢!zsb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2大概30包邮,百米2大概也是30包邮,这两个都不贵了,比842效果好是肯定的。
这两个都有PA,K2好在有5G ...

没有这么便宜把,如果不是单机的话,至少45!!!单机37起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么便宜把,如果不是单机的话,至少45!!!单机37起步。

9月初我拼多多32包邮收了一个K2,当时最便宜的有28.9包邮。上个星期,我在恩山收了两个40包邮。

网友:
隔壁是知道无线密码的电信千兆宽带,我都懒得桥接了。自己300M宽带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9月初我拼多多32包邮收了一个K2,当时最便宜的有28.9包邮。上个星期,我在恩山收了两个40包邮。 ...

我拼多多看的,恩山密码忘了。。。
你买这么多K2?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