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更换象印电饭煲NP-HTH18C时间记忆电池

楼主(2021-11-13):
用了几年的电饭煲时钟电池没电了,虽然不影响一般使用,但不能预约,不是很方便。学习了论坛里换电池的帖子,准备自己动手换。

电池点亮用尽,屏幕完全不显示了

底部四颗螺丝,其中3个十字,一个6角

掀开底盖

风扇的这个模块应该是电磁转换的吧,有5颗十字螺丝。拆掉上面两根很粗的电源线。

模块下面就是控制板了,有两颗螺丝

拿下控制板后,操作面板背面,两个白色的是螺丝柱,这个两颗螺丝特别紧

电池就在控制板的背面

开干

暴力扯下电池正极的引脚,结果电池漏气了,空气中一股怪味

另外一边因为连着电路板,不敢用蛮力

用剪刀剪了半天,剪不动,放弃,还是要用电烙铁焊下来

终于拆下了

焊上一个CR2032的电池座,方便以后更换,原来电池负极上的引脚也重新用上,焊上飞线,套上热缩管。

只需焊一个点

大功告成,满血复活

网友A:
当时设计就应该首先2032电池,不知为何要用其它型号的,还是焊接在主板上,就没有想到要更换吗?

网友:
同款象印电饭煲用户路过了,做出来的饭松软可口太正点了。

网友B:
这种,你们都是从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设计就应该首先2032电池,不知为何要用其它型号的,还是焊接在主板上,就没有想到要更换吗? ...

为了养活一批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你们都是从哪里买的?

电饭煲是在京东买的

网友C:
可以接出来,塞到好拆的地方,甚至挖个小窗也可以,方便以后更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接出来,塞到好拆的地方,甚至挖个小窗也可以,方便以后更换。

几年,才换一次,用得着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设计就应该首先2032电池,不知为何要用其它型号的,还是焊接在主板上,就没有想到要更换吗? ...

这个比2032大点厚点,电量也要大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几年,才换一次,用得着这样干?

2032可能用不了几年的,拆一次太麻烦了,我喜欢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32可能用不了几年的,拆一次太麻烦了,我喜欢一步到位。

平时不要拔掉电源,电池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我改了,两节5好电池!

网友:
电池用十年没啥问题。就是上面的铝盖板时间长了都被腐蚀了,看起来不好看,也没得换。

网友:
我的松下电饭煲记忆电池也没有电了,等有空也换下。

网友:
看来买这锅的多人啊
这个电池位置设计是有缺陷

网友:
换成充电的电池

网友:
就这种脑瘫的设计,为什么 总有人吹嘘日货呢?

网友:
换一颗磷酸铁锂电池,可好?

网友:
弄成可充电的锂电池,每次做饭就充电

网友:
这种电饭锅第一次见,跟电磁炉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