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上个月底买的法拍房开始装修今天刷防盗网油漆(多图)

楼主(2021-11-13):
之前法拍房子到手了,刚刚通了水电,房子还没有得证我就开始动手装修,大家说是不是太心急了,后面不懂会不会有变故。现在就搞那些自己做的不花什么钱的项目,为了省钱,淘宝买了2大桶银色防锈漆自己刷,先用钢丝刷刷掉铁锈,然后直接涂油漆,今天涂了一半明天继续干,2罐油漆应该够的。原来住户,留了3个订制大柜子,和一个杂物柜,这个杂物柜很多,有5扇门,有2米长。订制衣柜因为拿不走才留下的,柜子门被拿走了,准备订购柜子门,淘宝找到一个最便宜的做柜子门的,75元一平方,其他要一百块一平方。

网友A:
老哥多少钱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多少钱拍下的

估计半价秒杀

网友B:
内行人士告诉你75的门不能用...

楼主:
5300一个平方,比正常价格少差不多3千元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行人士告诉你75的门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麻烦老哥说下原因。和一百元的比,好像材料都是一样的,现在都叫高分子材料。只是外观纹路不同而已,75元白色的好像没有花纹,105的,有木纹。

网友:
法拍房坑很多,你这个好歹里面没有人占着,不过也最好等证下来再搞

网友C:
证未在手,还是小心为妙,不确定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猫腻或者漏洞,会不会上家专门钻空子

网友:
阳台的柜子门上还带通气孔,是养鸽子用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麻烦老哥说下原因。和一百元的比,好像材料都是一样的,现在都叫高分子材料。只是外观纹路 ...

无所谓,反正便宜,不好用扔了再换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行人士告诉你75的门不能用...

最近正想做个柜门,内行人士有什么建议,还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想做个柜门,内行人士有什么建议,还请不吝赐教啊

这种芯板是竹木纤维的,门框应该是钛镁合金同时型材厚度要大于1.2mm才靠谱,以最近这个形势,成本价怕是要接近400一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板是竹木纤维的,门框应该是钛镁合金同时型材厚度要大于1.2mm才靠谱,以最近这个形势,成本价怕是要接 ...

正应了,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青睐内行人士眼里理想的品质,可惜还得掂量兜里的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应了,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青睐内行人士眼里理想的品质,可惜还得掂量兜里的银子 ...

正常,坏了再换就是了,反正成本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证未在手,还是小心为妙,不确定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猫腻或者漏洞,会不会上家专门钻空子 ...

只要屋子没人占用,法院判决书下来,法律层面就没什么问题。但过户的时候要一堆文件,例如图纸,土地出让金,各种税费等等,可能因为政府部门相关的人员对拍卖相关的不熟,有些手续推来推去不知道去哪里办理,如果是大城市比较规范的话,总归是能解决的。

楼主:
75元一平方的,是下面这种材料。也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木塑门编辑
木塑门木塑门是采用木材超细粉粒与高分子树脂混合,通过模塑化工艺制造而成,兼有木材和塑料的优良特性,生产的制品达到了真正仿木的效果。由于使用的原料和生产过程没有使用胶水粘合,不会产生甲醛、苯、氨、三氯乙烯等有粜害物质臫,是替頭樤代传统木材的绿色环保新型材料。

目录

1简介2优缺点优点
缺点3对比表4特点

5研究报告

简介
编辑

木塑门

木塑门的原料组成
木塑门 的主要原料是PVC树脂和优质木粉,PVC树脂采用医用级国内名牌产品,木粉由专业木业公司提供优质树种木材粉料,经过分级筛选、研磨、干燥、包膜处理,保证成品对原料质量的要求。木塑门 配方体系中配有一定比例的辅助材料,加入稳定剂、发泡剂、改性剂等,各种成份按严格的配比混合,有效地保证发泡板材的产品质量。
【生产设备特点】
先进生产设备是从混料系统到挤出系统全部从国外引进,居国际领先水平,自动化程度高,其中混料设备具有配料用量精确,混合均匀,效率高等特点,从根本上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由于木塑发泡门生产对发泡挤出设备的要求较高,并采用了高扭矩的双螺杆挤出机,并对螺杆、螺筒等部件进行改造,以适应木塑内外表面结皮及均匀发泡,避免木粉炭化等现象发生。
【表面处理】
热转印技术领先采用热转印工艺,在挤出的板材上转印各种图形,使产品具有多种高档树种木纹和色泽,根据市场流行品种,我们设计了黑胡桃木、象牙白、蜡橡木等多种饰面供客户选择,并提供五十余款室内门的外观设计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生活个性的需求。
优缺点
编辑

优点

1、木塑门配方体系中配有一定比例的辅助材料,入稳定剂、发泡剂、改性剂等,各种成份按严格的配比混合,有效地保证发泡板材的产品质量。
粜臫頭2樤、木塑门耐用,使用寿命长、有木材的外观,比塑料制品硬度高、刚性好有优良的物性比木材尺寸稳定性好,不会产生裂纹、翘曲、无木材节疤、斜纹等。具备木门的二次加工性,可锯、可刨、粘结、用钉子或螺钉固定。
3、木塑门阻燃性能好木塑套装门遇明火不助燃,离火后自动熄灭。经测试,国强木塑套装门氧指数为48,其防火性能等级为B1级,龙桥木木塑套装门的这一性能将大大提高家居住宅的防火安全性点。
4、表面处理技术多样,热转印,腹膜或烤漆,根据客户自身的需要可以制作出绚丽多样的外观,而且稳定性高,寿命长。
5、木塑门结构合理、强度高特殊的行腔结构设计,保证了木塑发泡材料理想的内部结构,加上优良的配方设计和合理的生产工艺,保证了产品的强度。木塑门快装结构,安装省时省力木塑门采用德国引进快装结构,门套安装极为便捷,门套线与门套采用卡口连接,无需枪钉或粘胶固定,安装省时又省力。
缺点

1、木塑门,主要材料是木塑材料,所以木塑材料具有的缺点,木塑门同样具备;
2、木塑门属于新兴环保产品,因此市场中还没有形成很规范的质量标准体系。
3、不具备天然木材的纹理,因此采用热转印技术或吸膜技术进行表面处理的木塑门就没有天然感觉。
4、与木材相比,它不耐高温,遇高温软化。
对比表
编辑

品类名称

基材选配

制作工艺

表面处理

使用寿命

甲醛含量

优点

缺点

木塑门

精细木粉与天然树脂

模塑化生产,经设备挤出一体成型

UV饰面或烤漆

40—50年

零甲醛

1、木塑门所用原材料是在高温、高压、真空条件下一次成型,材料不含甲醛,二次加工时采用热转印技术,免油漆,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无任何有毒有害气体和气味释放,是一类环保的建材装饰产品。

2、结构合理、强度高特殊的行腔结构设计,保证了木塑发泡材料理想的内部结构,加上优良的配方设计和合理的生产工艺,保证了产品的强度。
3、木塑门快装结构,门套安装极为便捷,门套线与门套采用卡口连接,无需枪钉或粘胶固定,安装省时又省力。
4、保温、隔音性能好木塑套装门使用的材料具有均匀、细密的泡孔及其特殊设计的行腔结构,保证了其热导率比一般塑料材料低、降噪音性能好。
5、阻燃性能好,木塑门遇明火不助燃,离火后自动熄灭,属于安全级别的室内装饰门产品。

高分子门

工业塑料与各种化学元素

模压,里先固定木龙骨表面贴PVC大板

贴PVC膜

10年左右

达标

价格低廉、免漆

PVC塑料容易老化,变色,胶水脱落严重

钢木门

0.6厘米厚以下冷轧板与木枋与蜂窝纸

里面木架,中间填充废纸或泡沫,表面再用铁皮模压

贴PVC膜

5—10年

基本达标

价格低廉、抗冲力好,可当防盗门

实木门

天然木材

实心的木板通过指接与胶水贴合

喷漆

15—20年

视厂商所用胶水而定

天然木纹、高档雅观

因为天然木材容易受气候影响、指接处容易开裂、且价格高昂

实木复合门

天然板材

里面木龙骨通过指接与表面实木板材胶合

喷漆或贴纸贴膜

10—12年

视厂商所用胶水而定,普遍超标

天然木纹、比天然实木价格稍低

因是天然木材容易受气候影响、过多使用胶水

模压板门

模压板片

二面模压板基材中间填充蜂窝纸

喷漆与贴PVC膜、吸塑

3—6年

普遍超标

价格低廉、可用于各需常换装修工程用门,如饭店、低档娱乐场所

木工现场制作门

胶合板或普通杉木板

采用市场上价格低廉的木工板,通过胶、钉、原始的工具打制而成

刷漆或喷漆

1—3年

严重超标

已属淘汰产品

密度板铁皮门

密度板与木枋

先用木枋做里框架,密度板压面,表面贴PVC膜

贴PVC膜

2—5年

普遍超标

吸水率高、易霉变形、在过渡为淘汰产品

特点
编辑

1、木塑套装门所用原材料是在高温、高压、真空条件下一次成型,材料不含甲醛,二次加工时采用热转印技术,免油漆,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无任何有毒有害气体和气味释放,是符合现代室内装饰环保标准的人类友好产品。
2、防水、防潮、防腐、防霉变、防虫蛀、不变形木塑制品具有木材和塑料的双重特性,故木塑套装门除使用于室内房门外,特别适温差大、潮湿、通风不良的场所,如潮湿的卫生间,需防腐、防霉、防蛀的储藏室等。
木塑门

3、保温、隔音性能好木塑套装门使用的材料具有均匀、细密的泡孔及其特殊设计的行腔结构,保证了其热导率比一般塑料材料低、降噪音性能好。经检测,该产品传热系数为 1W/m2.k,保温性能达到GB/T16729-1997第I级;隔声性能等级为6级,具有良好的保温、隔音性能
研究报告
编辑

国内木质基础原材料已历两代:第一代为木材和锯材,第二代为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木质纸浆为代表的人造板。2003年我国人造板产量已居全球第一。第三代为木塑材料,如今已经在市场上大放异彩,木塑材料兼具塑料和木材两者优良性能,在门板材料中占有绝对优势。目前国内木塑市场潜力巨大,虽然木塑产品全世界年产量只有几百万吨,但1998年以来欧美等地国家每年以65%的速度递增。
中国化工材料检测部门对该材料的性能及环保性都经过严格的检验,来保证广大消费者权益不受到伤害。机械性能好,可以像木材一样锯、刨、钉等机械加工,具有坚硬,强韧,耐久,耐磨的性能;发泡后形成大量均匀规整的泡孔,可使制品得到节约成本。实验表明,与未发泡PVC/木粉复合材料相比,挤出发泡后密度可降低50%,可达0.6g/-1.0g/cm3. 发泡后均匀规整的泡孔结构可钝化裂纹尖端断裂伸长率可显著提高。它也是一种环保材料,原料廉价丰富,可回收,可减少环境污染,保护森林资源。
木塑材料项目进入中国科学院《2002高技术发展报告》;同年,被列入国家科技部“863”项目和“948”计划,并为此设立了木塑课题组,木塑复合材料与5个领域的5个主题相关联,在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中分别占有一席之地。木塑复合材料体现了源于自然,优于自然,用于自然,归于自然的循环产品生命特征。
在操作方面,木塑与原木一样,可实施实木的加工工艺,可钉、可钻、可刨、可粘、可上漆,表面光滑细腻,无须砂光和油漆。同时,木塑的油漆附着性好,消费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上漆。作为一种新型的木材替代材料,木塑可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和户外建材等领域,如边角线、刨花板条、门窗线、木塑地板、花圃栅栏、踢脚板、天花线、百叶窗、楼梯扶手、装饰墙板品、户外亭台等,绝大多数的室内外装饰建材均可用木塑来制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木塑具有防水防火功能,从而可用于厨房、盥洗室等的装饰,而这是原木所不能及的。木塑制品现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重视,被誉为绿色环保新型材料,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有报告分析2005年北美塑木复合材料室外铺板和围栏已占住宅室外铺板和围栏市场的15%,预计2010年前塑木复合材料市场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其中铺板和围栏市场前景特别看好,但需求增长不限于这两种应用,其它制品也有相应增长。据报告提供的数据,2005年北美塑木室外铺板等建筑产品营业额达4亿9500万美元,预计2008年将提高为10亿4500万美元。从全球看,据美国Principia Partners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预计2007年世界塑木复合材料市场将超过14亿美元,2010年前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最大的应用仍是挤出建筑制品,然而预计会出现更多种类的塑木建筑制品,汽车和运输工业也是塑木复合材料不容忽视的市场。
目前国内的生产厂家主要有浙江恒泰、浙江森保、河南新兴木塑、江苏鼎莱、弘泰(中国)雪登、辽宁人天科技、广州绿可、山东绿川、等。

网友E:
捡漏了,恭喜啊,自己装修又省钱又满足DIY乐趣,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漏了,恭喜啊,自己装修又省钱又满足DIY乐趣,很好!

法拍要全款,也是有实力才拿的下来。

楼主:
花了两天,刷完油漆了。花了65元防锈漆完成,如果给外面工人刷的话,估计要花3,40元一平方米,估计要一千元。

网友:
坐标柳州,坐等楼主更新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