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E40 诡异的问题

楼主(2021-11-13):
又捡垃圾了,这个本电池看起来像是原厂的,但是开机提示不是原厂的,装上电池就显示这个,然后右下角显示0%未充电,装上电池开机会莫名其妙的死机或者键盘和触摸板不好用,外接鼠标正常,拿掉电池以后一切正常,电池用AIDA64能读出信息,损耗很小,所以怀疑是主板的问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其他型号的类似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4803-1-1.html

网友:
看描述以及无法开机等故障,感觉可能是主板问题导致对电池识别有问题,这种问题比较难搞,需要慢慢查

网友:
刷破解的EC和bios

楼主:
电脑已阵亡,没有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已阵亡,没有意义了

咋阵亡了,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阵亡了,烧了?

不开机,原来风枪吹吹显卡就好,这次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开机,原来风枪吹吹显卡就好,这次不行了

。。。难道要做B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要做BGA了。

重新植球吧,精细活,干不了

网友:
大概意思就是系统不支持非原装联想制造或认证电池,系统可以继续启动,但不会给电池充电。联想对未经认证的电池的性能和安全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导致的故障和损坏不提供任何担保。按ESC键继续。

网友:
电池盒上有保护芯片,会验证是否经联想授权的电池。你电池盒内的电池是更换过的,并非原装电池,所以校验不通过。而且电池的充电电压不对,所以造成鼠标等不正常工作。

网友:
找一个原装电池排除下问题出在笔记本还是电池上,出在笔记本就要刷原厂BIOS,出在电池上就更换电池

网友B(2021-12-13):
非认证电池引起的提醒,扣电池应该不提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认证电池引起的提醒,扣电池应该不提醒了吧

抠掉电池确实不出了,但电池确实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抠掉电池确实不出了,但电池确实是原厂的

那就是电芯异常,换个电芯,更换电芯时并联更换,不然电芯需要重新就行激活。

网友(2022-01-15):
你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
E40显卡还有这问题吗? 没注意到

网友(2022-02-18):
换个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
买个拆机的原装笔记本电池就可以,不是主板里面的钮扣电池,是大的

网友:
刷个电池固件

网友(2022-05-17):
非原装电池报错,换电池解决  dell非原装电池每次开机也会有提示,但是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