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 2246xt 找不到短接的JP1口

楼主(2021-11-13):
KingFast F6 120G 固态盘,能识别能用就是写入速度实在没法直视,50m/s 读取100多点
想重新开卡看看能不能块点,几个预留引脚都试过短接啥用没有,开卡工具还是识别不到。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难道只能在买块主控板开卡用了?
PF29F64B08NCMFP 这个颗粒在 FlashInfo 网站上信息也查不到

网友:
灯旁边那两个孔不是吗?好像看到ROM了

网友:
最上面那两个孔,写着rom呢。

网友:
这里不就是ROM跳线吗?

网友:
从这模糊的图上都能看到ROM字样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是需要短接后再通电的,通电时短接和不通电短接都没有用。

网友:
查id用flash 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