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板做SM3267LAE写保护U盘,附电路图

楼主(2021-11-13):
手里有几片3267ae的G2主控板+以前收的写保护外壳外加一个667H主控的128G的固态,想着128太小了,装系统再加软件都不够,改成U盘算了,用来做系统维护。

颗粒是东芝的6DCJ 19nm的MLC,想来3267应该支持,但是在网上没找见3267的原理图,只有datasheet,还好有引脚图,参照着3257原理图画了一个

最后的PCB是这样

根据嘉立创免费的四层板做的
回来的印制板是这样

焊上器件

这片3267以前因为焊闪存的时候不注意3.3和地短路过,内部LDO烧了,所以外面再加一个5-3.3的LDO

3.3和1.2都正常

识别到主控

焊上闪存

一边叠焊了一片,单片只有8G,4片32g,只有这样了。
测了下实际速度

写45读120

有需要PCB文件的可以私信或自行下载。

网友:
不错,但感觉难以量产,看有哪个商家以此作为卖点了
那个写保护读卡器销量也挺低的讲真

网友:
挺不错的 白嫖打样hhh

楼主:
有的朋友在问PCB,我开了个链接,需要的自便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TKFZPOq62iEjzOG4AA1Xw
提取码:8m7f

网友:
这得花多大的功夫啊,厉害了

网友:
挺不好焊地,

网友A:
免费打板的地方对图纸是否保密?或者用完就删除?
都是网友的创意设计,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强帖留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打板的地方对图纸是否保密?或者用完就删除?
都是网友的创意设计,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处理? ...

说是保密的,实际不知道,反正都公开了,不是很在意这个。

楼主:
还好,风枪加烙铁,也就1、20分钟。

网友:
那个主控单买也要好几块钱了,跟买主控空板差不多价格了。

网友B:
不知道咋回事,一个U盘这么小的4层板捷配免费打样卷还收钱。捷配越来越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咋回事,一个U盘这么小的4层板捷配免费打样卷还收钱。捷配越来越垃圾了

...

应该和最小线宽线隙、孔径有关。JLC能做

下单的时候注意看说明,不要有特殊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咋回事,一个U盘这么小的4层板捷配免费打样卷还收钱。捷配越来越垃圾了

...

没有免费的羊毛薅就骂人家垃圾了?嘉立创最早的时候2层板工程费200,4层板500,拿去给店面的打板更贵

免费样板本来就是恶性竞争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免费的羊毛薅就骂人家垃圾了?嘉立创最早的时候2层板工程费200,4层板500,拿去给店面的打板更贵

免 ...

我花了钱才得的免费打样卷,这叫免费的羊毛?三个月不付费现在就没有打样卷。

网友D:
有两个128G的手机,有没有好心人帮做两个U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128G的手机,有没有好心人帮做两个U盘。。。

去U盘区找F佬私聊
出运费和材料费手工费大概能帮你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U盘区找F佬私聊
出运费和材料费手工费大概能帮你做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话说这个免费的工艺能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