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特安斯VC890D考虑主控挂掉了

楼主(2021-11-13):
17年有活动时候买的,有真有效值,频率还有电容和断线检测什么的,很方便的机器,不知是不是同事通过高压还是咋回事,碳电池接上就报低电压一会就重启,镍氢电池接上主控发烫,考虑主控挂了,但是没有主控型号,是不是能换主控,还需不需要写程序什么的?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宏康HY12P66单片机版本的,换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宏康HY12P66单片机版本的,换了也没用~

心凉凉,白搭一块表

网友B:
一样,前几个月,挂了一块!主控挂,没得修!

网友:
型号都抄胜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前几个月,挂了一块!主控挂,没得修!

杂牌这玩意真不好,没办法,没法弄,大品牌或许能修

网友C:
话说主控都坏了,还修啥呀,维修价值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主控都坏了,还修啥呀,维修价值不大了

私车公用,花多少钱都是搭进去的,不想搭钱进去了

网友D:
有程序。还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程序。还要校准。

就是死翘翘了呗!没意义了

网友E:
其实用过这表的人多数会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过这表的人多数会说好用

我就是感觉价格不贵做工还不错,功能实用,基本满族了使用,尤其外壳质量挺好显示字体清晰,关键现在其它档位还能用,就蜂鸣档疑似短路,仿的很像福禄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感觉价格不贵做工还不错,功能实用,基本满族了使用,尤其外壳质量挺好显示字体清晰,关键现在其它 ...

这个就是汉研的方案,去买个汉研890d吧,比现在多了防烧,

网友:
你认同这个表好用我才推荐的,一般人都难得说
我喜欢这个表,我一下买了两个,

网友E:
楼主以后不妨换个品牌,因为论坛这几个常见品牌都玩腻了,还没啥性价比,某仪我眼里属于非正经表,
如果不嫌弃手动挡9v电池3位半2000字,你倒是可以考虑汉研vc890d{胜利同款是vc9705,但没性价比),全程防烧,大屏背光,自动开关机(当自动关机后再次开机按一下hold键就可以了不管你停在什么档位),Ncv.二极管,真有效值,特别是能测大电容,带模拟条,速度快8m晶振,电流超过量程会滴滴滴报警并断开,直到你断开电路,电路板做工都可以,防烧是因为两表笔都串有Tvs管,拔盘镀金,还便宜,我一下就买了两个优惠下来50不到,如果喜欢语音那就890s,就是在890d多加了一个语音芯片,70左右,

如果喜欢显示6666字自动非自动小表,他还有108系列,

像这些冷门品牌正经表谁会给你推荐啊,
我也算是分享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以后不妨换个品牌,因为论坛这几个常见品牌都玩腻了,还没啥性价比,某仪我眼里属于非正经表,
如果不 ...

我也是用的特安斯VC890D,感觉挺好用的,等坏了,买一个你推荐的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的特安斯VC890D,感觉挺好用的,等坏了,买一个你推荐的用。

赞,不然我会给你推荐坛里最近火的华秋和bst把你笑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以后不妨换个品牌,因为论坛这几个常见品牌都玩腻了,还没啥性价比,某仪我眼里属于非正经表,
如果不 ...

高手啊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不然我会给你推荐坛里最近火的华秋和bst把你笑屎

这两个什么情况?我给单位用,便宜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什么情况?我给单位用,便宜能用就行

没什么就是超级便宜2个辣鸡表,坛里可以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