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维修佬嫌工具多杂乱处理策略

楼主(2021-11-13):
利用强磁加线铁丝方式处理工具杂乱难找的方法,如图,除此之个我没有找到更有效率的方式了,这种在用的时候一眼扫一下随手拿。有些网友开摸具开孔如果太多占用的空间也不小,利用强磁空间更小一些。仅提供参考。

网友A:
贴墙挂比较好 你就不怕铁丝断了扎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墙挂比较好 你就不怕铁丝断了扎一头?

在些安排在右手边,人工作在左手边有一定空间,拍全幅,上面还有其它仪器,工作台有突出。

网友:
一看就是资深维修佬了

网友:
看标题我本来想说谁会嫌工具太多

网友:
朱莉两口子的电影 《史密斯夫妇》里面有经典工具收纳示范

网友:
常用的壁挂加强磁,不常用的入工具包或工具箱,还有要专门准备一套应付外出必备的工具和工具箱(包)。大家都差不多,维修佬总有一个杂乱无章的工作台。

网友:
不管怎么整理,总觉得还是有点乱

网友:
东西很多,其实平时经常用的没几样,个人觉得这样收纳不好

网友:
我看到一把日本水口钳和我一样

网友B:
这种自己家可以,要是开店的不行,这样一摆,左邻右舍借你工具的人就多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借出去的东西还回来的少,有时候都记不清谁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自己家可以,要是开店的不行,这样一摆,左邻右舍借你工具的人就多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借出去的东西还 ...

对对对,深有体会。

网友:
首先是,清理重复的工具,我的经验就是,很多重复的工具,是时间积累下来的,并非必需,故首先清理重复,确立唯的工具在外面,重复的收茂。
其次,个人用的话,一般按使用频率进行前后排的放置。
第三,按大小,进行上下排层放置。
第四,就是所谓的分类置格放法。
量后,把需离开工作台用的工具单独做成工具包,放在其它处,用时才用,不用时收起来。
只第一条,至少减少三分之一的工具,量后一条后,又减少五分之一的工具。 如此即可。

网友:
整理了没多久,又乱了,,,

网友:
好多工具,能不能拍张顺光的照片,逆光拍的看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