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机输出没电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3):
上电点焊一次后再点焊就没电流输出,而且在点焊时电容电压会被拉低到1v在缓慢上升回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显然是电容没电了,或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是电容没电了,或电容坏了

电容是超级法拉电容,5.4v1500法拉,我用铁丝短接电容,瞬间烧红也没掉电压,说明电容是好的。

网友B:
换电容充满电试试

网友C:
你不先把你各部分原理,控制先讲下?

得先理清你的控制思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先把你各部分原理,控制先讲下?

得先理清你的控制思路不是!

上面电路图,两焊笔短接,光耦导通,拉低单片机io口电平,单片机检测到信号输出脉冲通过一个mos转换电平驱动图腾柱从而驱动6并联mos ,实现电容正极到负极的电流导通时间的控制进行点焊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充满电试试

手上就这一个电容。铁丝短接瞬间烧红,也不见掉电压。而且上电还能正常点焊一次。我把控制板断开电路等上一段时间再上电也能点焊一次。电容可以确定是正常的。只不过每次点焊输出一次后就不能再输出了,要断开电路等上一段时间或卸掉电路电阻重新焊上才能再点焊一次

网友D:
估计是接触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接触电阻大了。

具体说说?

网友E:
建议,测下超级电容内阻。减小点焊放电脉宽试试,或者电流取样反馈电流可调节。点焊时电流比用铁丝短接电流大得多,点焊瞬间拉低到1伏然后又缓慢上升,这不就像是蓄电池放电后再静置一段时间电压又升上来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容是超级法拉电容,5.4v1500法拉,我用铁丝短接电容,瞬间烧红也没掉电压,说明电容是好的。 ...

电容电压被严重拉低只能说明你电容内阻太大,用铁丝试电流差的太大沒意义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电压被严重拉低只能说明你电容内阻太大,用铁丝试电流差的太大沒意义以。 ...

没内阻仪不好测。那为什么上电第一次又能点焊呢?对了,我测了mos的源极和漏极的阻值,没导通本来2.4k的,变成了7.1k了,跟这会不会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测下超级电容内阻。减小点焊放电脉宽试试,或者电流取样反馈电流可调节。点焊时电流比用铁丝短接电流 ...

没内阻仪没法测。正常点焊的时候,电容电压没有被拉低。只有在没电流输出的时候,焊笔一接触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
独立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电压被严重拉低只能说明你电容内阻太大,用铁丝试电流差的太大沒意义以。 ...

谢谢提醒,我撤掉控制板短接焊笔,确实没电流,之前我一直没怀疑电容会出问题,因为在没制作控制板之前我两焊笔短接测试过都是有很大电流的。

网友G:
单片机的VCC上并联一个大点的电容,电容前面再串接个二极管,二极管前面接供电的VCC,或者直接单独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的VCC上并联一个大点的电容,电容前面再串接个二极管,二极管前面接供电的VCC,或者直接单独供电试试 ...

单独供电可以正常点焊

网友:
估计瞬间电流过大,电容电压拉低,单片机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