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铸工胶 环氧树脂AB胶,怎么能干的快些?加热会融化?

楼主(2021-11-14):
最近搞了几次维修,粘接。

用透明树脂的AB胶,不是那种聚丙烯的AB胶。。。

干的很慢啊,想快点,加热,反而马上融化。

聚丙烯的什么哥俩好,,,,那种不一样的,放热,干的快,但强度差远了。

楼主:
铸工胶是一种双组份常温固化型胶粘剂,分别用金属软管包装,由环氧树脂、固化剂、增韧剂、活性稀释剂及各种优质填料配制而成,具有较好的耐热、耐蚀性和较小的收缩性。可用于铸铁、铸钢、铸铝等铸件的气孔、砂眼、麻坑、包括精加工时发现的缺陷,也可作一般结构胶使用。在不影响铸件强度和使用性能的前提下,首选的方法是用铸工修补胶。修补固化后的铸工胶胶层经常温25测试,其硬度为HB80左右,并具有较强的耐磨性,完全能满足使用要求。铸工胶怎么使用呢?

1.清理表面。铸工胶在使用前,一定要将铸件需要粘的部位用砂纸打磨干净,也可以其他工具进行打磨。如果铸件的伤痕、裂缝较小,难以施胶,那么就可以采取适当扩宽的方法,对裂缝进行适当的处理,可以进行缩孔,并且除去氧化层。对于有些微小渗漏情况,可采取整件处理并施胶的方法,以内涂为佳,(厚度小于1mm)对于处理后的粘接面可用工具将剩余垃圾吹干净,然后用汽油或挥发性有机溶剂(甲苯,丙酮)等清洗,待完全挥发干后施胶。

2.调制胶水。按照一定的比例将A、B组胶水取出,然后挤在干净的玻璃或者是光滑的纸上,用小棒调匀,多搅拌一些时间,胶水越匀称越好。如果搅拌的胶水不匀就会影响胶水的粘合力,会出现固化胶水变软或者是胶层不固化的现象。

3.涂抹胶水。在涂抹胶水的时候,要注意对缩孔、气孔的填补,防止气孔中有间隙,在固化后收缩,影响粘合效果。一般涂胶层应高于被粘物表面1-2mm,另外胶层不宜过厚或过薄,若涂层需较厚时采取一次或多次施胶,当等一次初固后,再涂第二层。粘接工件必须对定位置,防止粘接面错位或涂胶层外溢等现象。对于修补铜、铝铸件,如果担心粘合的胶水,与物体之间有色差,施胶后可以在胶液表面渗少许的铜粉或铝粉,让胶水在固化好后掩盖其颜色。

网友:
别用双组份的环氧树脂,当年用过那种需要自己加固化剂和柔顺剂(不加会很脆)的那种环氧树脂。这样固化速度可以通过固化剂多少自己调整。少量用(几克~十几克)的时候,固化 想慢就少加(1~2滴),想快就多加(4~5滴)。不过不知道现在还买得到不。

网友:
增加胶水上方的气流流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用电吹风加热,会加速固化。我经常用。

网友:
卡夫特的铸工胶,也是固化非常慢,要等十多个小时。上次我突发奇想。掺着他家的AB胶试试能不能加速铸工胶的固化,结果是我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吹风加热,会加速固化。我经常用。

对,加温一下,冷一下,过一会又加温一下,会加快固化

网友:
有5分钟的 干的快,刚调好就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吹风加热,会加速固化。我经常用。

你那个是聚丙烯的AB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是聚丙烯的AB胶。。。。

我就是用铸工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