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车子十二万公里,更换发电机多楔皮带

楼主(2021-11-14):
车子十二万,七年半了,平时偶有皮带的唧唧或者轻微啸叫声,检查皮带看上去没啥,没裂纹,但还是换吧。
狗头东趁双十一,买的盖茨皮带(平时大一百好几,现在76),6PK1835(原车是1833,其实无所谓,涨紧轮可以处理),同时买了京车汇的人工费75,毕竟关键部位,而且好几年才干一票,自己就不去研究更换了,可能这车也轮不到第二次更换了。

第二天到货,就开到附近京车汇,时间不巧,中午,前面那个小姐姐补胎,补完师傅吃饭,等了一小时,师傅过来三分钟就换好了(这75人工费真好赚啊,去年换刹车片两个人干了半小时也才几十块钱人工费),把涨紧轮就着扳手往上一拉,就送了,皮带取下,换上新的,然后就着扳手往下一压,然后点火观察,熄火后试了试松紧,没问题,走人。师傅说的最好涨紧轮堕轮一起换,不过这东西就算坏了,再换就是了,不破坏整体安全性能。

这几天都仔细听声音,果然期待的啸叫声从来不出现了。

网友A:
正时皮带,有些车很好换,有些车难搞得一b:lol:
都换了怎么不顺便把其余皮带都一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时皮带,有些车很好换,有些车难搞得一b
都换了怎么不顺便把其余皮带都一次换了? ...

楼主更换的是发电机和空调压缩机皮带

网友B:
修理工建议更换涨紧轮的时候一般就更换了。不然等到出远门的时候半路出问题就贵了去了,还耽误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工建议更换涨紧轮的时候一般就更换了。不然等到出远门的时候半路出问题就贵了去了,还耽误事呢。 ...

他建议换的理由并不是发现我的轮有问题,而是说一般一起换,因为新旧皮带长度和磨损可能不同。但更换后发现张紧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时皮带,有些车很好换,有些车难搞得一b
都换了怎么不顺便把其余皮带都一次换了? ...

多楔皮带,有见正时用的多楔皮带么?这车是正时链条,基本在家用车的生命周期内可以不管。

网友:
经典的EA113:lol:,我的是ea2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时皮带,有些车很好换,有些车难搞得一b
都换了怎么不顺便把其余皮带都一次换了? ...

这不是正时皮带吧?正时皮带可能这么随意。

网友C:
车用皮带真是耐用,其他的皮带就没那么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典的EA113,我的是ea211

不是113,是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皮带真是耐用,其他的皮带就没那么耐用了

确实耐用,十二万七年半了,仔细检查没有肉眼可见裂纹,就是有时候有叽叽叽啸叫声,估计是太光了部分皮带轮偶尔打滑,更换后非常安静。

网友:
皮带我建议三星耐久度很高,

网友:
如果时间就了,涨紧轮有磨损最好就一起换了,皮带会偏出来

网友E:
我十八万换的,买的马牌70块,一个眼睛扳手自己换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十八万换的,买的马牌70块,一个眼睛扳手自己换很简单的。

是的,看了别人弄,确实简单,压下去就松了,拉起来就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看了别人弄,确实简单,压下去就松了,拉起来就紧

换下来的还可以做腰带,能用一辈子换下来的还可以做腰带,能用一辈子换下来的还可以做腰带,能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下来的还可以做腰带,能用一辈子换下来的还可以做腰带,能用一辈子换下来的还可以做腰带,能 ...

没要,不过这种皮带里面的束线不错,拆出来非常结实,很有用。小时候厂里的退休皮带老头子就喜欢拆那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楔皮带,有见正时用的多楔皮带么?这车是正时链条,基本在家用车的生命周期内可以不管。 ...

有的车就是用的那种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车就是用的那种皮带。

正时是齿带,因为有严格的转速比关系,不能用普通皮带,一旦有点打滑气门就得废

网友:
其实可以搞点凡士林涂涂的,我的方向助力皮带冷天就这样,然后涂了一次,管用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