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偶得一款奇怪的无线路由器CX-T9

楼主(2021-11-14):
『X折腾』偶得一款奇怪的无线路由器大妈那边拿的,因为很奇怪就拿回来拆个机

打印机端口供电

背面四个螺丝孔

天线是可以拆卸的

开盖比较简单

正面,多肉,有个蜂鸣器

下面还有焊盘没利用

主要是这个天线端吸引我

不知道能不能利用起来

后面就拆了这个天线段放大器?其他的还给大妈了。

网友:
PL2303怎么没拆下来做一个USB TTL?,这样可以再水一个帖子

网友:
似乎不是路由器啊!

网友A:
这不是无线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无线路由器。

那估计就是类似无线网卡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线打印共享器

网友:
无线群连(联)器。

网友:
这就是个无线打印服务器

网友:
这个是无线打印扩展器

楼主:
听各位的提醒貌似错过了

网友:
这个比较旧的版本了

网友:
51单片机+nrf24l01,应该是什么私有协议的无线数据传输器吧

网友:
不是路由器,现在看见好点的路由器,都会百度下看看有没有拆机图或刷机贴,然后再入手。

网友:
这种接口打印机比较常见,应该是共享打印机的吧

网友:
STC单片机+24L01  应该是2.4G无线传输用的,具体什么用看编程了,USB口加2303应该串口接收或者编程用的吧?贴纸不是写的接收机么?

网友:
这不是无线路由器,是点菜宝基站,433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