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中控科技门禁考勤一体机(ZKTeco FU100)

楼主(2021-11-14):
中控科技的门禁一体机  主机上没用型号信息  官网上信息也不多  也没有说明书可以下载 简单看下介绍吧

主角登场 门禁一体机 密码 指纹 刷卡都能用

品牌特写  底部是六花螺丝  其实换成中空六花螺丝更好  这样的六花螺丝用一字螺丝刀轻松拆

侧面很简洁 只有一个扬声器开口 上半部分是usb与重启按钮

接口上有橡胶保护

门禁一体机的背面 突出的按钮是起报警作用的  通电状态被拆会有警报声

很清晰的接线标识  功能不少 其实实际安装用不了几根线

拆解开始 外壳做工不出很精细  不过没用时间印记

拆开后的样子 板子满满当当的   没啥认识的原件

主板上焊接的小板子  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这两个白色是继电器  有时候门禁失效 就是继电器粘连出现的问题  不严重拍拍就行  严重只能更换

这板子排线接的是指纹模块与液晶屏幕

拆下上排线后的样子

独立的板子 可以拆卸  双面板 元器件很多

主板芯片特写开始  没有认识的玩意

一层层拆卸 这是侧面安装的扬声器 这个最好拆  但是接线压在板子后面  要有顺序 接线都是插接的 方便更换

拆下的扬声器

拆下第二层板子 拆下后看见的又是排线

拆下排线后就剩下屏幕与按键板了

拆下的二层板背面的样子

主板元器件特写

拆解下来的指纹模块

指纹模块的板子  感觉这上面有黄金

指纹板子特写

拆剩下的指纹模块分解

屏幕安装的很靠谱  是框架安装的 很不错

拆卸的按键面板 这上面没啥了

按键芯片特性

拆下按键主板后看见的线圈  看这排线应该是id卡的

绝缘漆沾上的  很规整

开始拆解屏幕  先拆下屏幕固定架

固定架拆下后就能直接取下

取下的屏幕主板与屏幕

屏幕主板特写

屏幕正面的样子  突然想到了诺基亚

固定屏幕的框架 粘在主板上了

这用看屏幕更像手机的了

都拆完了 感觉按键设计不错 拆下看看  拆屏幕要先拆下线圈

线圈下面就是胶垫 让按键不是特别生硬的感觉

拆下的按键 这个设计很贴心  不用一个个安装 也不怕颠倒了

拆下按键还有一个隔光片

都拆感觉 最后看次啊外壳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感觉很复杂。

网友:
中控的设备还行,你加个电控锁就是指纹锁了。

网友:
老站我也拆过个类似的~

网友:
中控的的门禁,还是挺不错的,还有捷顺,这个是出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