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超声波清洗机是否有用,效果怎样,实践清洗白色苹果G6巧克力铝合金键盘

楼主(2021-11-14):
警告:
   如果你在吃饭,此贴可能会引起你的恶心,建议关闭!

      超声波在10年前是多少高科技遥远的名词,如今的价格已经到了平民级的水平,于是双11我手痒入手一台,来验证它的神效,
商家广告就是多脏的机油滤芯进去,一会近全新的滤芯就出来了。
     直接上对比图:

这款键盘使用率低,一直被我扔到角落吃灰,刚好这次派出用场,白色键盘更能看出效果

只是加水和一点清洁精

这个5键特色的脏,洗完还是一点底灰

底下也是很脏,就是简单的清下灰,没有强迫症

先是洗清了几个键作对比

这是初步 清洗完的效果
未完待续

网友A:
其实不用那么费事,抹布上抹些牙膏在擦效果不好吗

网友B:
一个个的按键拆下来清洗也太麻烦了,如果有能放下整个键盘那么大的就好玩了

楼主:
主角登场
    德瑞超声波清洗机MS70 最便宜入门级 148 券后139入手,40HZ 80W的功率,但没有时间控制,导流管
整体用做工还行 没有轻漂漂的,整体是不锈钢,面板是像粗磨砂点,不知是什么工艺,像是冲压
看完之前的拆机贴是有转能器的,网上有好多几十元的专门洗眼镜是假的,用的离心电机,
可能锡纸实验,真的会把锡纸打烂,我这个可以,可惜没有拍照,之前没想发贴

正面、背面、 侧面 、上面

使用提示

电源指示灯 和开关

清洗 3-5分钟的效果,还有今天发现该机还有加热效果
不知是有加热管还是超声波本身会产热

楼主:
普及下超声波清洗机原理:
      主要是通过换能器,将功率超声频源的声能转换成机械振动,通过清洗槽壁将超声波辐射到槽子中的清洗液。由于受到超声波的辐射,使槽内液体中的微气泡能够在声波的作用下从而保持振动。破坏污物与清洗件表面的吸附,引起污物层的疲劳破坏而被驳离,气体型气泡的振动对固体表面进行擦洗。
       当声压或者声强受到压力到达一定程度时候,气泡就会迅速膨胀,然后又突然闭合。在这段过程中,气泡闭合的瞬间产生冲击波,使气泡周围产生1012-1013pa的压力及局调温,这种超声波空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能破坏不溶性污物而使他们分化于溶液中,蒸汽型空化对污垢的直接反复冲击。

总结:没有换能器都是假货, 某宝一个换能器要50几元,这个可以DIY的

网友C:
这个运行的时候声音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运行的时候声音大不大

大,还可以接受

网友: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值得拥有

楼主:
@zzy_85569381 @花生仔 顺便介绍一下
苹果原装G6巧克力铝合金键盘 ,欧版 型号:A1243 含数字键盘+双USB口 可以带鼠标,带不动U盘可能要接苹果电脑才可以
15年入手的 180元,第感觉就是薄,一体化铝全金,手感不错,07年出品,后来苹果的妙控键盘都是以它为蓝图
致命缺点:一旦进入 可乐、奶粉、等液体就会按键失灵,且无法修复

USB口

厚度应该是4mm

内部结构

@温力口 @沙漠臭屁虫 @ljlun @zzy_85569381 @衡水家维

网友:
茶垢清洗剂 是个好东西  一放一泡 清水一冲  恢复出厂状态。

网友D:
这效果可以哦,我的清洗机一直闲置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那么费事,抹布上抹些牙膏在擦效果不好吗

抹布一点都不好,超声波还可以洗带油的零件,眼镜等

网友:
去看看商用厨房洗碗机的买家秀就知道超声波清洗的效果了。

网友:
楼主我觉得把你的指甲放里面清洗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
机械键盘的键,拆下来除了弹簧,全放进去洗。。
洗一洗,声音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效果可以哦,我的清洗机一直闲置没用

什么时候发贴,学习下交流心得,刚才还洗了一下我老婆的眼镜,下一步准备给打印机的喷头清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个的按键拆下来清洗也太麻烦了,如果有能放下整个键盘那么大的就好玩了  ...

那一台就要上千元了

网友:
这种比较矮的键帽布局其实用湿纸巾两三张来两圈就干净了,键位高费力点,矮的擦起来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