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MCL01M超薄电磁炉拆机

楼主(2021-11-14):
双十一399米家买了个电磁炉囤货,超薄的那种 感觉没传统数码管LED的好用,没得加热时间显示功能 。还有控制编码器那里感觉溢水多了容易漏水进主板。线盘他们说是纯铜的。

楼主:
补一张官方图

网友A:
科技树点歪的感觉,和超薄手机一个思路,我宁愿要厚实耐用一点的

网友:
看线圈确实是纯铜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多少米

网友:
适合不频繁使用
放在厨房经常用的话,两个风扇很快会被油污黏住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纯铜的线圈的,比较软、散的铝线的多;硬、密的线盘是铜的。

我以前拆过两个老电磁炉的线盘是铜的,后来好像是觉得没地方用就扔了

网友:
楼主感觉这个加热均匀吗?放个电磁炉锅上去,然后加水,看水的气泡就知道。

网友:
这做工没的说,就像一台放大版的手机!

网友B:
做那么薄干嘛,当做笔记本么

网友C:
感觉这电磁炉最大的优点是温度传感器的设计能够精准控温,比起普通电磁炉只能够控制功率应该会好用很多。其它的像连接网络,显示做菜步骤之类的功能估计新鲜劲过去后就不会用了。感觉现在电磁炉最大的缺点是需要风扇散热,导致无论多贵的电磁炉用久了里面都一个样满是油污,要是以后技术进步能做成全密闭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那么薄干嘛,当做笔记本么

不是,做的这么薄是为了更美观(为了外观好看)。

7.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电磁炉最大的优点是温度传感器的设计能够精准控温,比起普通电磁炉只能够控制功率应该会好用很多。其 ...

市面上常见电磁炉的温度传感器都是保护用的,一个负责面板一个负责igbt(现在的电磁炉只有面板一个温度传感器了),不是温控用的,所以也就不能控制功率了。功率是单片机通过igbt导通和关断频率调整的。
楼主这个没接触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买了个小米青春版的 说是2100W  结果一量只有1750W  百度一搜  这玩意标2100的包括其它品牌实际都只有一千七八  直接又买了个其它品牌的标的3500W商用的炉子  实际使用3500W的跟火炉功率差不多  小米的煮下小火锅还可以  炒菜还是算了吧  没威力

网友:
显然不属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技树点歪的感觉,和超薄手机一个思路,我宁愿要厚实耐用一点的

确实,这东西家用又不用强调便携,还不如厚点,元件选择皮实点的,不过老用不坏谁还换新啊。

网友:
老式的数码管显示时间,LED灯一排显示火力温度,简直好用到爆。
这种看似科技感慢慢,实际上用错了地方。

网友:
趁399也撸了一个,偶尔吃个火锅用挺好,超薄便于收纳,干别的就尽量别想了,想想单位食堂的商用炉的都几千瓦起步,这个就只能单点简单活了

网友:
没火力显示确实不习惯,唯一优点就是小火力持续加热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