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双11撸的火炬牌铱星火花塞80

楼主(2021-11-14):
火炬牌的双铱金火花塞,原来是上市公司湘火炬的。双面激光焊接。可以看到激光焊痕。大家说这个牌子的质量怎么样,还有一家是卡卡火花塞店销量和他差不多。

网友A:
看样子不错,装上试试才知道,我刚才换的NGK,买来和以前的略有不一样,装上还可以,三十几块,你这个几钱?

网友:
凑合用吧,不是啥高科技东西了,国产合资都差不多。

网友B:
某宝买过火炬的铱金,35一只装上没几天就不定时熄火还打不着车就拆下来了,后来车卖了偶然拿出来万用表一测NNND有一只电阻击穿了

网友:
这种对性能的提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吧!

网友:
NGK的好,但是贵很多

网友:
我摩托车用的,淘特一元秒杀买了两个,又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错,装上试试才知道,我刚才换的NGK,买来和以前的略有不一样,装上还可以,三十几块,你这个几钱 ...

四个160用红包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过火炬的铱金,35一只装上没几天就不定时熄火还打不着车就拆下来了,后来车卖了偶然拿出来万用表一测 ...

这个。。。我。。唉。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唉。不说了

陈年往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错,装上试试才知道,我刚才换的NGK,买来和以前的略有不一样,装上还可以,三十几块,你这个几钱 ...

  真假 ?   摩托车的铱金 鬼子NGK 69一个  ,普通电装36 ……

网友D:
NGK  博世  电装
换一次可以管很多年,还是买好点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假 ?   摩托车的铱金 鬼子NGK 69一个  ,普通电装36 ……

不知道,这玩意儿我认为大厂的工艺好十几块到七八十都差不多,我同一店买的同型号前后二者外观有差别,但搜索其工艺特点似乎也符合,不是啥高技术的完全可以仿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玩意儿我认为大厂的工艺好十几块到七八十都差不多,我同一店买的同型号前后二者外观有差别,但 ...

   雅马哈原装就是普通NGK  后来换成铱金 明显好启动 怠速时候平滑细腻  ……

  铂金 铱金 全部日本原产 好像上海只生产普通的 ……

网友E:
这玩意怎么说呢,说句实在话,20块钱的普通火花塞照样跑个几万公里没问题,我买过两百多一套四个的NGK,也买过湘火炬,我觉得所有的好都是心理作用,油耗没变化,动力也没变化,反正我是觉得交学费了,还有湘火炬的点火线圈已经不是以前的质量了,两年前买了四个,才两万多公里到现在为止已经两个有问题了

网友F:
不是百万级豪车真没必要买这么高贵的。以前公司的车让我开去保养,我都是到汽配城买15元一盒12个的杂牌货.开了几万公里都没坏。
家里的几台摩托车10多年了没换过,每次换机油时,拆出来用小刀刮下,用汽油洗洗就装回去。
这东西根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NGK  博世  电装
换一次可以管很多年,还是买好点的吧

我就当小白鼠吧。本来吧,骐达高档低速踩油门挫车,还有上坡人多挫车,我以为火花塞的问题。10万了。换过一次电瓶,别的没换。但是我想起来上次换机油机滤没换,我现在想先把机滤换了,是不是急加油机滤堵了,然后顿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怎么说呢,说句实在话,20块钱的普通火花塞照样跑个几万公里没问题,我买过两百多一套四个的NGK,也 ...

说实话,老牌国企这个东西,质量起伏不定,跟厂长的,厂长经常换,质量也忽高忽低的。这次不好用的话也就买个教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百万级豪车真没必要买这么高贵的。以前公司的车让我开去保养,我都是到汽配城买15元一盒12个的杂牌货. ...

确实,比如机油,商家说几千公里不换伤机器,发动机报废什么的。其实老司机一万公里不换根本没事,我觉得五千以后机器倒是更更平顺了。

网友:
我的凯越,07年买的,到了09年前后容易熄火。到店家给换了所谓通用原装的火花塞,收了100多,跑了两个月故障重现,去店里要换缸线啥的,我心里骂开了:拉鸡八倒吧孙子,照你们这样修车,两次一来,车子基本报废了,通用的车不至于这么不堪!
上网找到湘火炬官网,买了两套火花塞,一套普通的,一套铱金的,价格很便宜,普通的20多块,铱金的是60左右.普通型的先换上去,啥毛病都没有了。普通型号称20000km,到了22000km时开始不稳定了,该换了。铱金的接着用上,到现在一直很稳当,没有问题,质量杠杠的!
像这类零件,只要是正品,质量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你按照说明书的里程尽管用好了;遇到假冒的,鬼才知道能用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