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BCD-231WDBB 门轴控制线更换维修,省了400块钱

楼主(2021-11-14):
第一次发帖,门轴线坏了,冰箱用了6年,莫非这就是厂家的 “按时报废”规则吧。
问了售后,说没法换线,我也网上搜了一下,确实好多都说无法换线。
把前面的屏幕拆开,是扣进去的,用小的塑料片啥的,一挑就出来了。
上面的盖子也是卡扣的,用力扣就开了。
门轴开启次数多了,排线就坏了。就和以前的翻盖手机一个道理。
厂家把里面安装好了,线放好了以后,全部灌入的是聚氨酯泡沫保温,线是无法换的。
要是在里面预埋个线管,换线维修就更方便了。
估计厂家也没想着给用户维修,直接换就行,换个门没问到具体价格,师傅说,便宜的那种都是300—400左右。
算了,换个啥哦。

自己动手吧:
最难的就是把以前的旧线拉出来,弄了几次都不行,最后还是拽断了。
用衣架铁丝慢慢捅,把布条弄过去,拖出来,弄了好久,总算还是拖出来了。

以前的线断了,就用闲置的电源线替代,有细的网线那种,怕细了影响使用,就换了粗一点的。

没啥难度的接线,按自己接的颜色,两头都接一样的颜色就行。

最后盖上盖子。

插电源试机,总算弄好了。
节约了4张mao爷爷。
献给有需要的朋友。
前期考虑过拆门最上面的塑料,拆了几下没反应,怕撬坏了,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经验。或者来个冰箱门的拆机图。

网友:
这个活,胆大心细,厂家没有考虑过线断

网友:
怎么抽出来的?之前不是聚氨酯发泡给粘的很紧吗?

网友:
这冰箱京东买的?我也曾经在京东买过一台和你这差不多的后来退货了,外面板不够亮材质看起来不好log也不亮,后来在实体店多花了200块买了一台差不多的也是海尔的能效二级小了10升220升的三开门中间变温区。实体店的冰箱外观面板材质很亮商标和操作面板一样亮和车辆镀铬条一样

网友A:
以前在冰箱厂干过技术员,这种都是预埋的线,然后通过模具压着门外壳和内胆发泡在里面,很难抽出来,门顶上的塑料条也是没有办法拆的,拆开就装不回去了,靠发泡粘在一起的,其实你不一定要把原来的线抽出来,直接剪掉,然后直接用根棍从门轴那头捅到显示面板就行,然后塞线进去,基本上对保温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冰箱基本上都没有想着用户维修的,有设计报废年限的,不然每天生产那么多台冰箱卖给谁呀,一条产线我们那时24小时能生产5000台这种双门的冰箱,一共有十条完整的生产线,你想想一年能生产多少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冰箱厂干过技术员,这种都是预埋的线,然后通过模具压着门外壳和内胆发泡在里面,很难抽出来,门顶上 ...

好经验,操作起来更省事。

网友:
真有耐心啊,这都能把线抽出来,换新的进去,如果是我,就把面板拆出来,给线接好,直接粘在冰箱侧面了

网友:
我的才一年也坏了,记住他原来长度太短,我拉了一大截摆在外面,现在用了8年

网友:
同系列冰箱,型号BCD-252WDBB,目前也用了快7年了。

补充内容 (2024-09-02 10:23):
还真坏了,同样的故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348

网友:
我家冰箱那个wifi功能我一次也没用上。

网友:
我家海尔和您的这个差不多,涨知识了,如果坏了,按喃方法维修。。。

PS:我最近也帮朋友修冰箱,发现家电维修这活不错,我是不是应该干个兼职。。。

网友:
LZ好细心,这个很费功夫。线要用多股线,寿命好很多。

网友B:
前不久我的冰箱门也是开关一下,压缩机就咔咔响,显示屏也灭火,好在保修没过,售后给换了个门,保修缩为8个月。
这连接线最是坑爹。
这线厂家都弄不了楼主都能换,厉害厉害!!!
我的冰箱下次再断线,就仿照楼主把显示板扣下来,接个线直接挂侧面,永久不折腾。
拆门瓤子不可取,重新发保温层麻烦的很还不保证质量。

网友C:
感觉这东西还是不能买屏幕在门上面的,电饭煲也是

网友:
居然现在冰箱厂家又埋了新坑,本来冰箱能用到压缩机报废,现在门轴线坏了冰箱也用不了,明明可以设计得更便于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我的冰箱门也是开关一下,压缩机就咔咔响,显示屏也灭火,好在保修没过,售后给换了个门,保修缩为8 ...

不错,吸在侧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东西还是不能买屏幕在门上面的,电饭煲也是

同感,要是没有啥独有的功能,买电器都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
售后即使能修也不会给你修,或者要的很贵。以前帮亲戚修过一台联想台式机的开关小板,本身就是两个微动开关,时间久了就不好用了,官方售后换块豆腐干大的小板就要价60元,拆下来换俩微动就搞定了。

网友(2022-01-18):
, 昨晚才发现是这条转轴线坏了,搞的面板提示-88度,刚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了主板还是-88,后来感觉应该是接触不好,线似断非断的状态,接了飞线,就好用。今晚去换线。厂家应该把这个线换成柔性线,折弯10万次不坏的哪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