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极人电动牙刷,时动时不动,拆之……

楼主(2021-11-14):
这个是论坛推荐里买的,9.9包邮的南极人电动牙刷,买是因为好奇,想看看这个价格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之前一直是飞利浦电动牙刷)。

9.9包邮的是电池基础款,想着到手拆,看看内部就拆件另作它用!

结果收到货是充电款!倒有一种捡漏的感觉,得,先给小孩用吧。

刚开始还能正常使用,大概用了半年这样,电机忽然不动了!拆~~~

外表:

充电口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拆解,因为外壳是一体的,网上看了一堆拆机贴,然后发现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尾部在桌子上敲几下,整个机芯就慢慢滑下来了。
外壳就是一个塑料桶除了按键处和尾部,其他是一个整体,防水倒是不错。

整个一个电路板,电池焊在电路板下面。注意电机触点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然后电机还用胶水粘在架子上了!
整个板一颗螺丝固定,但因为尾部充电口和头部电机胶水固定,所以固定得很牢固。

震动就靠这个~~~这不就是个按摩棒嘛~~~

故障原因是开关完好,电机转动没有力量,或者要用手推一下才转,转一下又停下来。
请问故障大概什么原因呢?

懒得修,电池和板子是好的,你们说还有必要留作它用吗?

网友:
垃圾哦 偏心电机

网友:
检查电池吧。

网友:
电机进水了,喷一点WD40试试

网友:
要更换电机了,半年时间使用有刷电机的电刷磨损了。

楼主:
直接在主板上检测电池(没断开连接),4.06v,正常吗?

网友:
电机问题,有些电机通电就转,有些通电不一定转。

网友:
看到这个电机就觉得这个牙刷没必要再用下去了

网友:
偏转的不用,扔了

网友:
一个偏心电机的牙刷,其实没必要修了,换个真正的电动牙刷吧,这个几乎没什么效果

网友:
电机改装下,还能用作它处

网友:
电机报废可能性比较大,拆开看看,估计电刷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