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P带宽控制,这个是限速40M宽带的意思吧?

楼主(2021-11-14):
通俗的话来说就是 下载可以有40M宽带的速度。下载一秒中5M的意思。
上传最多128KB的。
上传的最小值,跟下载的最小值,是不是改1最好!?

网友A:
:dizzy:0下载速度就是带宽除以8,好久没用过限速了,楼主是宽带出租吗,家用现在这网速用不到这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下载速度就是带宽除以8,好久没用过限速了,楼主是宽带出租吗,家用现在这网速用不到这功能了 ...

不是,我想要给玩客云限制上传速度。
最小上传设置太大的话,是不是更加小的就直接屏蔽了?
这也不行啊!我只是想限制最大速度,不是不给上传。

网友B:
上传不能设太低的,否则打开网页都会成问题,128k已经很低了,感觉回到了上世纪的adsl起始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不能设太低的,否则打开网页都会成问题,128k已经很低了,感觉回到了上世纪的adsl起始年代。 ...

你说的太低是指
路由器的上传的最大值
        还是最小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低是指
路由器的上传的最大值
        还是最小值?

最小值,可能有人觉得我只是浏览和下载,关了上传也可以啊?不要忘记数据传输是交互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发送数据包请求-接受并确认-核对地址并打包-传输数据-核对数据包地址-接收并写缓存-合并数据包,几乎每一个数据包大致都是这样的流程,上传太小了容易丢包出错,网页浏览时的表现为打不开网页或打开网页很慢或只能打开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值,可能有人觉得我只是浏览和下载,关了上传也可以啊?不要忘记数据传输是交互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

好的
最小设置了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