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块钱的雪糕和一块钱的万用表,要选哪个?华秋HQ-890万用表简测

楼主(2021-11-14):
现在嘉立创、捷配、华秋这些厂商为了扩大各自用户群体,针锋相对的烧钱大战激战正酣。各家厂商都提供了各种羊毛让大家薅,除了免费PCBA打板,嘉立创和华秋都提供了一元包邮的万用表,之前嘉立创的一元万用表的车没赶上,不过华秋这波赶上了,一元包邮顺丰的万用表

普通的纸盒包装,快递确实是顺丰,几千公里的路途三天到手

这里标记的是9205A

主机机头、表笔、说明书和合格证

背面图,电池用的还是6F22,电池仓连螺丝也懒得弄了,直接推拉开盖

红黑配色,屏幕字体很清晰,而且可视角度很好,各个角度观察读数都没问题,就是这档位多的有点眼花缭乱

支架角度有点偏大,导致屏幕不能垂直于视线;而且支架强度比较拉胯,如果在拧拨盘的时候,用力比较大,这支架很可能劈叉,大家小心点

说明书是通用版的,不是专门为这个万用表印刷的

这表也没有频率档和温度档,就是个通用万能说明书……这表的电容档是200uF,说明书写2000uF,我信你个鬼

表笔就是那种最便宜的,别指望有多好,仅仅是能用而已

表的重量比较轻,211g

随手把欧万18B抓过来上秤,355g,比较一下就知道孰轻孰重了

万用表之前好几个坛友已经拆过了,这里借用坛友@win2003sp2 的一张图,在此谢过。表的内部做工一般般,槽点在于电流档没保险,就俩很小的检流电阻,用在大电流测量的场合比较危险。

下面测量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和直流电流档,基准用的是S2020A基准源(5档电压基准+14档电流基准)

1.25V

2.5V

5.00V

7.50V

10.00V,这表的直流电压精度还行

直流电流10uA,表没反应

直流25uA

直流50uA

直流100uA

直流250uA

直流500uA

直流1mA

直流2.5mA

直流5mA

直流10mA

直流25mA

直流50mA

直流100mA,万用表直流档精度一般,但还可以用

下面测量万用表的电阻档,电阻用的0.1% 25PPM的精密电阻,焊在测试插座里了,阻值是用安捷伦34401A标定的

0.5欧

吐槽一下表笔插孔,两孔之间的间距比标准值少了大概1mm,导致测试插座很难插进去,只好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怼进去,差评

1欧

10欧

100欧

1K欧

10K欧

100K欧

500K欧,万用表电阻档的精度也就这样吧

下面测试电容档,选了几个常用的电容做测试

10uF,同时对比61E

100uF

接220uF的电容,直接嗝屁,最大只能支持到200uF,虽然说有电容档,聊胜于无吧

二极管档,可以点亮LED,蜂鸣档有LED提示(左边那颗红色LED),蜂鸣的声音比较小,有时略带沙拉沙拉的杂音

测试市电电压,对比61E

小结:低电压小电流场合可以用,大家见仁见智。

左边的一斤二块五,右边的一斤五百块钱,大家都是黑脸戴个红围脖,可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块钱的雪糕和一块钱的万用表,要选哪个?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羊毛都被你们给薅秃了

网友:
一块钱的雪糕肯定拉肚子 估计重金属农药化肥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羊毛都被你们给薅秃了

主动送上门的,不薅不够意思

网友B:
1块钱的雪糕我要了,1块的万用婊我也要了!谢谢元老拉我上车。。。。。

网友:
 我选一元的雪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块钱的雪糕我要了,1块的万用婊我也要了!谢谢元老拉我上车。。。。。
...

车门已经焊死,谁也下不去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个HQ891的28.几券   付一元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楼主:
就知道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羊毛都被你们给薅秃了

看你这话说的  没人薅羊毛老板们才着急呢

网友C:
发烧友来说,华秋的这个肯定觉得稀烂了,但是随便用用的话,聊胜于无,足够了,我的还没到

网友D:
哈哈,表笔插孔间距好评

让你嘚瑟,被上了一课吧

网友E:
别叨叨了 万用表 基准 雪糕打包都要了!

网友F:
屏幕好评,我的显示配货中,估计还没有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烧友来说,华秋的这个肯定觉得稀烂了,但是随便用用的话,聊胜于无,足够了,我的还没到 ...

不重要的场合拿来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表笔插孔间距好评

让你嘚瑟,被上了一课吧

港真,这种情况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叨叨了 万用表 基准 雪糕打包都要了!

自提,不包邮,来了管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好评,我的显示配货中,估计还没有发货。

这个屏幕确实可圈可点,可视角度非常好。
万用表大概没库存了,可能要从厂家订货。

网友:
9号下的单,现在还是待确认,估计死了

网友:
看到这个消息,赶紧去薅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