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30元买个黑金300 MT固态硬盘拆开看一下

楼主(2021-11-14):
麦光 MT 黑金300固态256G,深水宝上的组装机上大多用的是这种硬盘,慧荣SM2246XT的主控,之前B站上看到过别人拆机用的是镁光划线片子
这个是朋友机上正常用使用突然提盘了,进DiskGenius能识别,重新分区后跑圈速度低的一逼,等一下重新开下卡再跑一下速度
另外请教各位这种镁光大S降级片的体质如何(这种应该是镁光大S降级片吧?)

很典型的山寨盘外壳

2246XT 不带缓存

颗粒PF096  单贴8CE

网友A:
这速度就是一个大号U盘,还是2.0的

网友B:
山寨盘的最大优势就是低价倾销 ……  买这些山货的人就是图便宜,对性能也没多高的要求了

网友C:
这个价格可以啊,拿来挂网心云或者京东云

网友D:
8CE的L95B速度这么低吗?我记得做过U盘,1CE的L95B,写读速度大约20M/100M+,所以不应该这么低,是不是CE跳线搞错了,重新调整一下开卡,或许能有较大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可以啊,拿来挂网心云或者京东云

不谈论价格,小黄鱼上这价格绝对买不到,光主控板都买不到。
这是朋友给的,这是象征性的给一包香烟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盘的最大优势就是低价倾销 ……  买这些山货的人就是图便宜,对性能也没多高的要求了 ...

我估计买这种的都不会想到性能的,反正就是能用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就是一个大号U盘,还是2.0的

等下重新开下试试什么速度

网友:
确实,30块咋都是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CE的L95B速度这么低吗?我记得做过U盘,1CE的L95B,写读速度大约20M/100M+,所以不应该这么低,是不是CE跳 ...

这是正常使用掉盘不进系统了,我用DISK分区后跑圈的,等下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E:
MG我没记错论坛有厂家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MG我没记错论坛有厂家卖的吧

有吗????反正深水宝上很多

网友F:
我买过一个128g的,居然是2246en的主控,买山寨盘就像抽奖一样。楼主这个从新开卡速度应该就会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一个128g的,居然是2246en的主控,买山寨盘就像抽奖一样。楼主这个从新开卡速度应该就会上去了 ...

我准备重贴我的2246en板上开的,但我那板上的缓存是128m的,等等找个256m的换上试试

网友:
30块钱300gb
只要用得住
当个u盘也不错

网友G:
超值啊,还犹豫啥,本来市面上镁光的单颗粒256g的mlc颗粒也不多,直接拆了!按照现在眼光看,黑金的这个批次算是非常良心了,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值啊,还犹豫啥,本来市面上镁光的单颗粒256g的mlc颗粒也不多,直接拆了!按照现在眼光看,黑金的这个批 ...

没犹豫,正偷着乐呢
主要是挺意外的,本来认为这玩意肯定是镁光的划线片的,没想到还不是.
还请教你一下,这种镁光的大S降级片到底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犹豫,正偷着乐呢
主要是挺意外的,本来认为这玩意肯定是镁光的划线片的,没想到还不是.
还请教你一 ...

这些单颗粒256G的2D MLC。
1,其实只要不是炸CE或者坏块过多,质量都是非常的好的,基本上不用考虑什么大S,等等,就算是S8等级也是非常不错的
2,镁光以前老的颗粒NW7开头的基本上都是企业级
3,你要知道一点这些MLC颗粒都是8CE 16DIE,镁光,英特尔的百分之一百都是堆叠封装的,都是拿非常好的晶元堆叠封装的,因为如果随意拿一般的晶元封装,良品率就太低了,
4,这些镁光,英特尔256G颗粒还有一些特性,就是在2246XT上面是及其的差,各种各样的卡死,颗粒降频开卡也不行,跑圈不过,但是上了2246EN就完全脱胎换骨,怎么用怎么顺,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单颗粒256G的2D MLC。
1,其实只要不是炸CE或者坏块过多,质量都是非常的好的,基本上不用考虑什么大 ...

哥们,你要知道,这是16纳米的L95B,L95B的口碑本身就不好,官方承诺是不少于2KPE。。注意是2KPE,而且速度相比L84A(C?)简直不忍直视,和L85都没法比,感觉IM这几年真正雄起的是B17,B16糟点只是速度不美丽,L85A之后B16之前的颗粒都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