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鱼淘了个台达DPS-500AB,拆开求大佬鉴别下真假

楼主(2021-11-14):
破电脑稍微升级了主板和CPU,功耗提升11W,于是打算换一个更大一点的电源,就随便淘了,0元包邮。出于对其他硬件的安全考虑,求大佬看看这货的真伪。

主板上写着DPS-500AP-6,如果有需要,明天我拆彻底一点再拍照。

网友:
台达无疑,10元到付收。

网友A:
撸主运气不错啊,卖家竟然还清理这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主运气不错啊,卖家竟然还清理这么干净...

你是想说这是翻新货吗,其实仔细看了一下细节的确是翻新货,不过很实在了起码是正品无疑了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了

网友B:
关键还是0元包邮,电源好不好还是其次

网友:
三级EMI滤波器,主动PFC,单路磁放大,这做工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0元包邮,电源好不好还是其次

手误,其实是90元包邮。
以前接触的台达都是工包简陋的标签,现在看到这彩色的LOGO感觉没底。

网友:
一体机里面的电源,要么联想要么惠普,也有可能是华硕的办公机
看那个标签就知道了,部件号

网友:
台达的家用非常简洁,没有山寨用日系电容的
顶多是翻新进水修过的,最起码是台达的

网友:
0元包邮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0元不要白不要

网友C:
你这帖子,大喘气,能吓别人一个跟头,以为是零元包邮,卖家还赔个运费,这好事哪儿去找,结果看到下面破案了
上个月我也是电脑升级,原来我的电脑是的A8-3870K   12G内存,后来客户淘汰下来一个无盘的主机不要了,i5-2400  8G B75主板,机电都是杂牌无视,把我的AMD果断淘汰,两台合并一台成16G,上周又一个客户淘汰一个显卡,一看GTX 1050Ti 4G,瞬间美了,前两天闲鱼150淘了个鑫谷机箱带全模组额定500W电源,机箱特别重,电源也很重,而且是全模组,这下子这一套瞬间安逸了。三年五年又不用升级了,配合双十一买的光威512G固态,性能已经均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帖子,大喘气,能吓别人一个跟头,以为是零元包邮,卖家还赔个运费,这好事哪儿去找,结果看到下面破案 ...

我X,运气真鸡儿好...

网友:
台达的电源在PCB上可以看到具体型号。然后查下参数。有些老规格的电源,功率分配不合适。大部分功率分配到+5V和3.3V上,+12V分配的功率不够。这样,即使电源的总功率很大,但是12V输出功率不够,其实不是太适合现在的机器。

网友:
90??上面标的都是max,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电源能有300w吗?还是拆机旧货,
牌子吸引了楼主

网友:
提生了11瓦这个庞大的数据很可观啊!

网友:
提升了11瓦。。。这个是峰值功率吗?
电源真假不好判断,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敢用的才是高手

网友:
真,华硕品牌机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