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冲牙器,换了电池,机器没反应了,难道锁住了?

楼主(2021-11-14):
这个冲牙器用了2年,电池不行了,今天想换电池,直接把电池拆下来,换了一个18650上去,好了,开不了机了,冲电也没反应,难道电路板上芯片有换电池锁机功能?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弄?

网友:
原先的是锂电?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多,其中之一是电烙铁接地不好,感应电损坏敏感电路。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没有锁的

网友:
这玩意应该不会有锁,检查开关是否损坏。我也买了个冲牙器,感觉长按开机不好用,如果可以点动开启就不错了,按住开机松手停机,我打算跳过板子用mos改个点动开关

网友:
插电激活一下。
之前有看到过有些电池的保护板焊上电池后没输出,需要在输出端加一个比电池端高一点的电压,碰一下就激活了。

网友:
和手机电池保护板差不多吧,换了电芯要重新激活一下

网友:
杂牌电池一般不会好了,换个倍量18650锂电池没事了。

网友:
充电器插一下估计都好了

楼主:
查出问题了,电池红黑接线焊点氧化,解除不好,重新焊一下好了;另外,正如楼上几位说的,电池有保护板,断电后保护了,接好用充电器充一下就复活了,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