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两个小时TL-WDR7500v3刷v5失败小结

楼主(2021-11-14):
@梦少寒心 花了很久时间,mac改了,art换了,依旧不能用,mac大概可以从winhex前面几行字看到,属于是lan口的mac,后面几个mac都是属于是无线mac,试了几种方法,无论是breed刷机还是编程器直刷修改mac后的编程器固件都不能正常使用,breed刷了就不能打开无线,art已经有了但是开启不了。而编程器刷进去页面无线根本不显示,没有办法正常使用,wan口灯亮连不上,对应了之前有位老哥的说法。而两种刷机方式都需要恢复出厂才能进入页面,然后lan口IP又变回了原机子的mac,而不是自己修改好的,最后换回v3草草了事。
感谢@梦少寒心 老哥的编程器固件和art,有需要7500 v3版本的刷好breed的固件可以找我直接拿

TL-WDR7500 V3_ART-1.zip

网友A:
tplink固件是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link固件是加密的

是的,很麻烦,不如不改或者收个坏的拆flash

网友B:
看到有个人说V3跟V5一样的额

网友(2022-10-05):
不用TP好多年,现在的固件也加密了?原来闪存太小就没再用它,折腾下要换闪存和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个人说V3跟V5一样的额

一样的,就是固件问题

网友:
其实直接v3刷v5编程固件是可以开机的,但是还是编程固件的mac,而且wan插网线是识别不了的,只能无线桥接来使用。同样也能用app管理。

网友:
TL-WDR7500v3刷v5失败

网友(2022-12-03):
直接刷其他人的v5编程固件,就能打开页面,但是,wan口用不了,lan口正常,只能无线桥接上级路由器,同样也能用app管理。

网友:
v3版本的原装固件不能用,刷c7吧,,,原装的固件百分百会丢固件 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