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白光电镊子-两个T12

楼主(2021-11-14):
测试视频网址【电镊子-白光电镊子自制DIY-哔哩哔哩】https://b23.tv/ZLKkJp
功率140W,两个发热芯温度都正常
wechat_upload16368875966190ec2c9fcbe

网友:
这个能拆什么???

网友:
拆2排脚贴片元件很不错。

网友A:
楼主这个电镊子距离太开了。估计拆贴片电阻电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镊子距离太开了。估计拆贴片电阻电容麻烦。

镊子嘴我还没焊接呢
这只是测试温度和功率
回头买镍板 焊接各种镊子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镊子嘴我还没焊接呢
这只是测试温度和功率
回头买镍板 焊接各种镊子嘴

拆解集成芯片温度不宜太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镊子嘴我还没焊接呢
这只是测试温度和功率
回头买镍板 焊接各种镊子嘴

等着看你的镊子头,你这手柄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着看你的镊子头,你这手柄什么做的?

买的,淘宝一堆镊子手柄。
镊子头都是毛毛雨,直接zvs银钎焊接即可,想焊形状就做成什么形状。
碳阻焊也可以,发个简约碳阻焊照片给你

楼主:
电池碳棒,150-200W交流变压器,夹住直接银钎焊接镊子嘴。10秒焊接完成
wechat_upload163689579361910c31046ca
wechat_upload163689579461910c32727bd

楼主:
烙铁头嫁接,吸嘴焊接,碳阻焊设备不到100元。比焊台都便宜,自己造就行了。
wechat_upload163689606561910d4117f98
wechat_upload163689606661910d422aa0a
wechat_upload163689606661910d42ca96b
wechat_upload163689606761910d435bbfc
wechat_upload163689606761910d43e4db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碳棒,150-200W交流变压器,夹住直接银钎焊接镊子嘴。10秒焊接完成

你这碳阻焊变压器除了功率外,其他参数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碳阻焊变压器除了功率外,其他参数参考一下。

功率150-200W就够了,电压9-20V。
最好是12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150-200W就够了,电压9-20V。
最好是12V左右

次级多大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多大铜线。

粗点,量电压

网友C:
500W环牛6平方铜线12V电压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W环牛6平方铜线12V电压都不行

功率太大了,功率小点,线粗点。
因为这玩意是短路加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率150-200W就够了,电压9-20V。
最好是12V左右

或是拆了次级,弄粗铜线可以加大电流不热。
圈数越多,电压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