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雅迪电动车控制器ZWK060035D

楼主(2021-11-14):
拆一个60V雅迪电动车控制器,废话不多说,上图
话说最近一两年产的控制器压缩的厉害,主控全部换成了国产,电容耐压也是用的刚刚好没留什么余量,一切为了节约成本。说实话我还是觉得2020年前产的好

楼主:
12管MOS,参数如下图
另附上接口定义,给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
所以为什么叫进口货  ……

网友:
moS 拆下来 做点焊的MOS不知如何

网友A:
华润不是做超市的么?怎么也来做mos管了

网友:
还在怡宝呢,,还做水泥呢

网友:
有可能是新国标限制,担心用料好改成更快车速,单片机程序固定死无法修改最大车速。

网友:
现在芯片涨价太猛了,不换国产主控一个进口得都能买现在整个控制器了

网友B:
做工不错,用了汇流铜排。

网友:
我那台电动车,好像是硬启动,一直想改成软启动,但是拆下来要拆车屁股,还是算了,自己骑悠着点就好。

网友:
我的控炸管了 刚刚修好

网友C(2022-01-24):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用了汇流铜排。

就是把那个大个头电解电容圈起来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润不是做超市的么?怎么也来做mos管了

商超,医药,电子等行业都有涉及。

网友:
这种 模块状的看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那个大个头电解电容圈起来的东东?

就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
这个做工已经很不错了,原配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D(2024-06-01):
雅迪电动车用晶汇产控制器,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由晶汇打上JH52F5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T6芯片方案采用的是外置两个SD06或者OK06轨到轨高速比较器。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D:
雅迪电动车用晶汇产控制器,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由晶汇打上JH52F5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 ...

用中颖的仿真工具进不去烧写模式

网友(2025-02-25):
本来想给朋友的车改72V的看你这个是不能改的了。

网友(2025-08-16):
雅迪冠能T1电动车的按制器哪位大神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