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MS578主控USB硬盘座固件和工具

楼主(2021-11-14):
这几天折腾Orico的一个硬盘座,出现不认盘和掉盘现象。找了一些固件试着刷了一下,现在500G的3.5寸硬盘正常运行。1T的硬盘有时候掉盘,个人认为可能是电源老化,哪天换个新的12V3A的电源试下。

网友:
JMS的貌似很稳定啊,一般掉盘都是电源问题,要是1T的双碟盘的话电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JMS578不要随便乱刷,特别是无供电,无灯,或者定制版方案之类的
刷了可能灯不亮了,一些定制功能用不了了
当然公版2.5方案随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