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2P a2 换完电容后依然重启(或死机),拆开看看哪里还有问题

楼主(2021-11-14):
K2P a2,没做任何修改之前已经自动重启(老毛子把看门狗关掉则每隔几小时死机,看门狗开着就每隔几小时重启,也有时10几小时才挂,只要开着2.4或5G wifi就会有问题,关闭则正常)。
换过几个电源(包括K3的,其他路由都能正常使用),刷过好多个固件,刷过eep,刷过编程器固件,加风扇散热都不行。
最后只能试试换固态电容,加钽电容,依然一样。不知哪里还有问题了。

没改之前:

加了电容之后,红圈是加或换的电容:

网友A:
不加电容或许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容或许不会有问题。

没换或加电容前也是有问题的。
一开始先换3个电容,还是有问题,继续换2个主供电电容,依然有问题,最后再加2个钽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B:
我想了个方法看行不行:撒松香粉,然后烧机大法试试,找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个方法看行不行:撒松香粉,然后烧机大法试试,找耗电大户。

马上试试

网友C:
你这电容焊的
你带机多少啊?加个软路由试试?这个做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容焊的
你带机多少啊?加个软路由试试?这个做AP

业余中的业余,能焊上就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容焊的
你带机多少啊?加个软路由试试?这个做AP

测试的时候最多3台,有时只有1台,也是需要看它状态时才连上去看看

网友:
不行丢掉吧

网友D:
简单说明两点吧:固态电容的ESR太小会导致纹波电流变大,,后端的输出纹波也变大,,效果会更加不好,,正常的输出纹波应该在20mv以内,类似正弦波,,ESR太小了,,输出的纹波会恶化到80mv左右,,而此时的纹波是锯齿波!!!!!

另外,,有条件还是测一下输出的纹波吧,,加固态电容,,后端的电容最好不要超过600uf,,再大的话,ESR太小了,,芯片可能会保护不工作!!!

你左边的LDO芯片也没有加电容呢,,还要注意一下那两个钽电容的耐压,必须大于6.3v!!!!!!!!!!

网友:
换电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明两点吧:固态电容的ESR太小会导致纹波电流变大,,后端的输出纹波也变大,,效果会更加不好,,正 ...

钽电容是16V的,没换电容前已经是不行的了,换电容是试试能不能修复。

楼主:
已经重新买了个正常使用的,这个就是拿来玩,关键能学点东西。

楼主:
已经换过几个了,电源给另一台k2p a2 和 k3使用都没问题的。

网友:
我也换电容了

网友E:
咋都跟电容杠上了

网友F:
堆料啊 ,灵魂焊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个方法看行不行:撒松香粉,然后烧机大法试试,找耗电大户。

找到耗电大户之后呢?平时摸着最汤最烫的是cpu,wifi芯片,和那几个没屏蔽盖的功放。关键是之前拿着风扇一直吹着,手摸起来都是凉的,最后也是几个小时后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堆料啊 ,灵魂焊接啊

业余选手,学学焊接,以后退休了可以做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都跟电容杠上了

路由不稳定,不知怎么维修,只能跟着换电容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