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台式机,相机,各种电脑配件和生活用品

楼主(2021-11-14):
DELL M1440双核笔记本,T4400/4G/250G/DVD刻录机。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成色不错,电池可坚持半小时。配件包括电源,笔记本包和鼠标。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250元,运费15元。注意:疫情地区问清楚能否收货。

MP3播放器,带收音功能,有屏幕显示,功能全,可插卡,可外放,可使用耳机。非常实用!40元!
nikon COOLPIX S3相机,600万像素,3倍光学变焦。1块锂电池。一张512M卡.有相机包。60元。有充电器。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另外还有一台低档DELL 品牌台式电脑,E5200/4G/160G/DVD. 只要100元!质量特别好!电源质量也好,机箱厚实!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轿车应急灯,10元。灯不亮
台式电脑DVD光驱,10元
笔记本DVD刻录机,15元笔记本硬盘,160G,20元
固态硬盘120G,2.5寸。60元。
八合一多用组合螺丝刀,刀头不会丢失。20元。还能当照明灯用,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充电的。多个显卡。
GT610,1G显存,无风扇设计,双接口。70元
GT240,512M,三接口,25元
HD4450,512M,双接口,20元
GTS 250,最大的那个,需要外接供电。40元
迷你有线网卡,千兆的,20元,百兆的,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a

几个电脑主板。

1. E3400CPU,主板集成显卡。使用三代内存,带风扇带挡板。40元
2. B59 FM3 CPU,大主板,无集成显卡。华硕的。70元
3. X250CPU, 使用三代内存,集成显卡,双接口。小主板,带风扇带挡板。40元
4. 华硕M5A7BL LE主板,H61主板,带I5二代CPU,主板不集成显卡。带风扇带挡板。500元

三代内存, 4G:50元。  2G:20元。1G:10元

网友:
佳能相机要了,旺旺已联系

网友:
不会添加好友

网友:
固态硬盘什么样的,写入量多少?
淘宝和咸鱼app都没法搜索添加好友,只能使用旺旺吗?

网友:
相机排队要

网友:
相机好的话,300不止,坏的话最多也就60了。

网友:
固态硬盘什么型号,全绿要了

楼主:
佳能相机已经卖了。是好的。
现在出售SONY相机,也是好的。只要60元

网友:
索尼相机没图片没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佳能相机已经卖了。是好的。
现在出售SONY相机,也是好的。只要60元

什么型号的索尼相机?

网友:
挺好,但个人不需要

楼主:
多个无线路由器,单天线的10元一套,带电源。双天线的15元一套,三天线的20元一套。
都是好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多用插座,带开关的10元,不带开关的5元一个,都很结实好用,有的线是另外接的。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2天线的只要15元一套!邮费6元。
3天线的只要2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复读机,可插TF卡,USB设备,可播放磁带。带电源,好用无故障。20元一套
三个监控摄像头,可插卡。都带电源。非常便宜,因为我用不上。15元一套出售。3套40元!运费10元!
只带一个总开关的插排,15元
可以当相框使用的三个营业执照牌子,10元一个。
巧克力键帽盘的USB口键盘,还有鼠标。20元一套。10元一个。
笔记本硬盘,160G的,25元。250G的,30元。320G的,40元。
多功能MP3播放器,带收音功能,可录音收音机节目。可以使用耳机收听。可充电。液晶屏显示,非常漂亮!25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映泰主板,带E3400双核CPU,带风扇带挡板。使用三代内存。40元。运费10元。本主板不带内存。
8G固态硬盘,以前是游戏机上用的。10元一个。有2个。是串口标准硬盘。没外壳。
笔记本三代2G内存,20元一根。

TPLINK 3天线 450M 无线路由器,带电源。15元一套。

相册5元一个

菜刀,非常锋利。10元一把。

科学计算器10元,闹钟10元

\

游戏卡,10元
漫步者音箱一套,小音箱经过改造。但音质很好。只要25元一套!运费18元。

19寸LED显示器60元,无底座,有一条小竖线,影响不大。双接口。
小型台式机电源,20元
红色小显卡,VGA/HDMI, HD 4500,512M,20元。有2块。
还有个 大的,GTS250, 512M,只要30元。
都带HDMI。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镀金的石英表,好用,适合手腕粗的男士。只要20元!无任何故障!
空气开关,电动车用的,5元。
话筒,5元一支。
5公斤猫粮,40元。
遥控器,主要是空调和电视机上的。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普通电源,20元一个。

挂锁1-3元一个

显示器,无底座,19寸LED,整体效果很好,就是垂直方向左边有一条细线,影响不大。60元,运费20元
小型POS机,有8套,全新全套,可以用蓝牙和手机连接,可以刷银行卡。我只卖硬件,软件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公众号了解。3元一套,就这么便宜

键盘10元

蓝牙音箱,10元
熨斗,20元
EPON 光纤猫。30元一套。
电磁炉,60元一个。
DVD机,支持USB口,40元
漫步者小音箱,5元一个。小音箱一对,联想的,15元。
插排,带开关和电压表,2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漫步者小音箱一对,莲花插头的,10元

华为光纤猫,EPON ,30元一套

插排,25元

保安头盔,可用于防护,骑电动车。20元

网友:
2. B59 FM3 CPU,大主板,无集成显卡。华硕的。70元
这个还在吗老板???????在的话要了帮我配个4G内存

网友:
gts250显卡还有没,我的旺旺tivian6699

网友:
漫步者小音箱一对,莲花插头的,10元
-------------------------------------------------------------------------
这个还在不在了?

网友:
250元的笔记本海在吗\??怎么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