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的旧电锤能否用得住

楼主(2021-11-14):
最近家里有点活需要在混凝土楼板上打多个六毫米的孔深度30毫米左右,现在有一台论坛推荐的冲击钻好像几十块钱买的,根本打不动混凝土楼板干转就是不往里面走,也试过那种尖的钻头号称普通电钻就能打混凝土根本不行红砖墙可能行。
咸鱼搜了一下电锤,发现东城电锤二手原厂无拆修的120元不知道谁买过是否可以买,有熟悉的店铺请大家推荐谢谢。
如不行请推荐一些能买的电锤品牌不要充电的,二手价格100左右就可以。
谢谢大家!谢谢坛友!

网友:
100多,淘宝,拼多多,牌子随便买,都能撑一段时间。不需要去闲鱼买二手的。

网友:
拼多多大艺的两用电锤才200元,其他杂牌的200以内多的是,足够干你家里活了,有事拿出来用一下,用几年问题不大。

网友:
五金店问下能不能租

网友A:
附近五金店买他点配件,交个押金借他电锤用下。或者让店主来打,加20就愿意干。

网友:
楼主估计不是钻不行,是钻头不行,换三角柄的,圆柄的容易打滑的。我用的东城的电钻,带电锤功能,打10mm的孔整根打进去都没问题,混凝土的墙

网友:
看看是否个人 个人的话没用几次的还可以收

网友:
东成可以的,国产只要是品牌的基本都过关了,电锤。二手看成色咯。还有卖家的信誉度。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就是运费坑了。

网友:
就这要求?随便买个百二三的20轻型电锤,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B:
混凝土的孔,冲击钻 会比较吃力,但绝对能钻动。钻过承重墙,水泥沙子石子钢筋那种。

网友:
一步到位,买个大的以后开孔开槽绝对用的到!

网友:
能不能用就看卖家的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凝土的孔,冲击钻 会比较吃力,但绝对能钻动。钻过承重墙,水泥沙子石子钢筋那种。 ...

我那个钻振的手都麻了就是不往里走,也是承重墙水泥沙子石子钢筋的那种,十分钟打了几毫米深的一个孔人累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近五金店买他点配件,交个押金借他电锤用下。或者让店主来打,加20就愿意干。 ...

问了五金店一个孔20或者租电锤半天100:huffy:

网友:
新的国产的也不贵啊,200来块。

网友:
电锤这东西家用长期都用得到的  没必要买旧的  家用不搞破拆的话 最实用的就是3功能轻锤
如果要兼顾破拆用电镐功能 或者要打大孔 就需要买5公斤重锤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五金店一个孔20或者租电锤半天100

这是个黑店

网友:
还不如买个新的,用年把确实用不上了,出了也就亏几十百把元。

网友:
可以考虑咸鱼上买一个 名牌二手的。用完以后,考虑是留还是不留,不留的话,再挂咸鱼上卖掉。

楼主:
问了附件几个建材五金店基本都是这个价格也可能北京房租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