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直径8毫米的铝棒怎么弄直

楼主(2021-11-15):
弯成90度了,怎么弄直,用火直接烤,然后再砸直吗?

网友:
钢筋盘圆调直机

网友:
先大体掰直,然后两块板子夹住搓直

网友:
如果是纯铝的话还好加工点,铝合金的话,一弯就裂了。加热的话好加工点

网友:
手动可用直丝器。

网友:
找块平整的铁板,放上面慢慢敲,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给它看动作片

网友:
弯成90度, 弄直也是内伤的。

网友:
只要不怕烂随便搞。

网友A:
8毫米……怎么感觉楼主的电动车或是摩托车后视镜根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毫米……怎么感觉楼主的电动车或是摩托车后视镜根弯了?

后视镜也不是铝的吧...那个不是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视镜也不是铝的吧...那个不是铁的吗

有铝的有铁的,铝的比铁的贵。
直装后视镜一般就6mm、8mm、10mm三个口径,8mm最多,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楼主的后视镜的杆子根被碰弯了或是装配的时候大力出奇迹弯了。

网友:
铝棒弯成90度,弯曲的外侧材料已经屈服,基本无法恢复。

网友:
你可真是人才

网友:
再买根,金属疲劳容易裂

网友:
还是不要搞,万一你那条棒子断在里面,整个热水器说不定就报废了,买条新的,也就是十几块。

网友C:
用台钳加三根钢筋找平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台钳加三根钢筋找平

怎么弄,没见过

网友:
三钉矫正法,是用来矫正热处理后晶相还没有稳定的金属条的,多在制刀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