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充电器UC3842启动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1-11-15):
7脚只有12V左右,查外围元件都正常,试着减小起动电阻勉强提高到12.9V,8脚只有1∨多电压,此时输出有26V左右输出,不亮灯。炸了几个开关管了,芯片、光偶都换过。此电路3842的2脚直接地,由1脚注入光偶反馈信号,后级采用的芯片是Jh608(网上查不到,貌似TL431由它控制)。看仍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被难住了!

网友A:
找一个可调电源7脚直接17V供电,测8脚有没有5v电压!如有考虑后级,如无查3842周边!

网友B:
3842供电不正常,常见为7脚电容性能不良,换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可调电源7脚直接17V供电,测8脚有没有5v电压!如有考虑后级,如无查3842周边! ...

用直流试了,8脚有5V但输出也只有26V左右输出。交流输入时7,8脚电压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供电不正常,常见为7脚电容性能不良,换新试一下

换过没用啊

网友:
每个元件测一下

网友:
把mos取了,通电看芯片8脚有没有5v,一步步来

楼主:
短路光偶输出电压掉下来了,确定是次级故障。TL431二脚短路,另外一个8050也短路了。换上新件后电压在60V左右跳变也不亮灯,估计是那个jh608芯片坏了,没备件不搞了[捂脸]

网友C:
楼主不要灰心,这东西需要一股钻研的劲。
问题越来越清晰了,下一步或许就是问题所在了!

网友D:
检查看下7脚供电变压器是不是断线了,以及整流、滤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看下7脚供电变压器是不是断线了,以及整流、滤波元件

现在我想拆除那个608芯片,光偶与431直接从输出取电改个调压的。持续供反馈电路我查过没问题。

网友E:
你这是不是个金彭的充电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不是个金彭的充电器呀

好象不是,我明天看下。是金彭又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灰心,这东西需要一股钻研的劲。
问题越来越清晰了,下一步或许就是问题所在了! ...

这东西没多大价值,仅无聊时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