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简单的超压、欠压大电流保护电路,也可以改做电压检测!

楼主(2021-11-15):
前几天需要一个电源保护电路,功能就是在输入电压超高时断开电源,要求能过大电流、低功耗(低静态电流和正常工作时低耗散功率)
所以就有了以下这个电路,请大家指点,谢谢先!
改变电路相关电阻、稳压管值,可以调整超压、欠压值

输入输出特性应该是这样的

自然是要验证一下的,搭个电路

接好输入电源,输出电压表和示波器
输出再焊个LED方便观察

先从低压开始测试
输入2.7V,输出0

负载LED不亮

输入2.8V,输出已经微通。2.8V是低压转折点
PMOS管在放大区

输入2.9V,依然在放大区

LED微亮了

输入3.0V,全输出了

以下是中间其余点的测试情况

LED自然都是亮起的

21.8V是高压转折点了

输入21.9V,PMOS截止,输出为0

LED熄灭

PMOS管用的-40V的,所以就测到36V
期间输出依然截止

LED不亮

用示波器看下输入输出波形
输入电压缓升缓降

整个过程中输出电压就是这样,高低各有一个转折点

再测下上升部分,和前面的估计的输入输出特性一致
PS:输入电压没成一条直线是偶手速没控制好

这个电路也可以作为电压检测电路来用
在高压时输出下降沿代表超压,上升沿代表OK

在低压时输出下降沿则代表欠压,上升沿还是代表OK

最后测下电流,看功耗有多大
测试是在输出截止的情况下,不然LED负载的电流会被计入
欠压点偏下时,消耗电流不到5uA

超压点偏上时,消耗电流也不到16uA,主要是R3/R4消耗的

看起来电路工作正常,就是PMOS在转折点会进放大区,此时过大电流就会比较悲剧
减小电阻值可以改善,但静态电流又增加了,只能平衡选择
提高管子耐压,还可以用在更高的输入电压下

网友A:
PMOS比较容易实现区间电压。但这个电路复杂了,建议直接用431+比较器(开路运放)+几个电阻+N/PMOS更简单直接,性能更好。

网友B:
看这位的头像,不会是从河北来的击毙x特勒的大英雄吧

网友C:
这个很有用的,收藏了

网友D:
不错啊,简单实用测试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好评

ps:楼主果然是啥工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简单实用测试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好评

谢谢!设备都不是偶的呀

网友E:
楼主厉害 我们学的模电都基本上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 我们学的模电都基本上还给老师了

还好偶一直干着,还没忘

网友F:
电路不错。
有理论,有实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比较容易实现区间电压。但这个电路复杂了,建议直接用431+比较器(开路运放)+几个电阻+N/PMOS更简单直 ...

这个电路胜在电流小和简单

用431+比较器确实性能更好,但静态电流也更大,要实现高电压下同样的作用,电路也更复杂

网友G:
元首又开始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位的头像,不会是从河北来的击毙x特勒的大英雄吧

你好!偶是兔子

网友H:
电路简单就更可靠,就是电阻小的PMOS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有用的,收藏了

随便取,有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不错。
有理论,有实际测试。

哈哈哈,这电路简单,一次成功

网友I: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有线性区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元首又开始折腾了

嗯嗯,其实还是不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简单就更可靠,就是电阻小的PMOS不太好找

嗯嗯,高压的PMOS不好做,低压的通态电阻还是有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有线性区是缺点~

大婶说得是,这种分立件控制的线性区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