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旦斯/感誉中兴方案4G全网通上网卡、lte无线终端、随身行wifi的拆解和破解

楼主(2021-11-15):
经网友大佬的普及,本着不占便宜不是好汉的原则双11撸了两个中兴方案 4Glte 无线终端
两个分别是旦斯、感誉

外观

其实这两个主板是一样的,好多品牌就是山寨换壳的老套路

主板

主控采用的是中兴ZX297520V3

接下来就是破解方法了。(其实买来esim是自带电信流量的,大家可以先用完再破解)
切换为实体esim/sim卡最简单的方法----by佛山叶问
如果哪位大神知道管理员密码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ok,这样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流量卡了。
移动卡实测

电信卡实测

自带电信流量用完之后

好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看完。

网友A:
楼主,不能从页面上切换到sim卡吗?我看有这个切换页面啊

网友B:
坛友们谁要是知道管理员密码的报一下!!!!这样的话只要输入密码就可以自由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能从页面上切换到sim卡吗?我看有这个切换页面啊

没有管理密码,只能走漏洞,就是扫码

网友:
拆的不错!很详细

那么多随身wifi,你不缺少个电源插头吗?

两款1.9包快递的5V2A充电器

https://m.tb.cn/h.f63X09I     2Fuzhi7$gik9XDQUtr7$://,

https://m.tb.cn/h.fS2Wytj    2輹Zhi2$PDs3XDQ5tVN$://,

网友:
np :praise://我的刚好也到了 ,好像都是今天到的 ,用了下 发热低 ////比骁龙410那个发热低多了 //骁龙410那个你猜有多热:我用无线流量卡 连续下载7G的视频,然后期间我摸了下那个板子 我槽烫的不要 最夸张的是:我看到我的sim卡被烤弯了 烤湾了  sim卡被烤弯了!!! 我都震惊

网友:
用中兴的手机app:ZTElink   可以识别 但是登陆密码不对?

网友:
3个二维码 我扫第一个  结果:. 3; 扫第二个 结果:.失败;扫第三个结果. 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np //我的刚好也到了 ,好像都是今天到的 ,用了下 发热低 ////比骁龙410那个发热低多了 //骁龙410 ...

骁龙410那个我改好后用了不到一天就直接废掉它了,不稳定,不定时出现掉网重启的现象,然后玩这个中兴的很满意,稳定又不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手

是扫3个二维码扫描切换到sim卡的吗? 我扫一直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扫3个二维码扫描切换到sim卡的吗? 我扫一直失败

扫1之后扫2就能切换到sim卡了

网友:
我以前早有发帖说,4G中兴方案发热最低,5G目前是联发科发热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扫3个二维码扫描切换到sim卡的吗? 我扫一直失败

我是这样扫的,扫完就成功了,你按照我的步骤试试看
1:手机安装UC浏览器app
2:随身WiFi插上电,然后用手机连接这个WiFi
3:连接WiFi后打开UC浏览器到主页面,点击上边搜索栏旁边那个扫码图标开始扫码,先扫第一个图片,然后按手机的返回键回到主页面,接着扫第二个图片,这样就可以切换成SIM卡了,如果以后想切换回到内置的esim卡那就再扫第三个图片

网友E:
UFIadmin1234  旦斯密码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就是这么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们谁要是知道管理员密码的报一下!!!!这样的话只要输入密码就可以自由切换了 ...

UFIadmin1234  旦斯的超级密码。。。新鲜出炉的。拿去不谢

网友B:
15楼兄弟已经给出密码 UFIadmin1234  这回爽了!!!!不用折腾了!!估计商家又要修改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FIadmin1234  旦斯密码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就是这么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楼兄弟已经给出密码 UFIadmin1234  这回爽了!!!!不用折腾了!!估计商家又要修改固件了 ...

论坛藏龙卧虎 能人多

网友:
这个只有3个频段 / 看我的华为随行wifi3 支持5模11频 全频段锁频,最厉害的是稳  稳的一p;游戏不掉线 比手机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