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风扇不转了,请高手帮忙看看哪里问题

楼主(2021-11-15):
家里的微波炉风扇不转了,换了个风扇还是不转,电压有220V,也没啥控制开关啊,为啥就不转呢,望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看看机身上的线路图,有经过开关的

网友:
拆下来的风扇直接上电看转不转,就知道是风扇坏了还是其他故障

网友:
罩极式电动机,拆下来的直接接电看看能不能转?

网友:
怎么可能没开关,门开关,定时开关都能控制风扇

网友:
换了风扇都不转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
机械的是定时器接点控制风扇启停,电脑板的应该是继电器接点控制风扇启停。万用表上

网友A:
没看明白“电压有220伏”是指哪里的电压,
如果是风扇接线柱的电压,那就是风扇挂了,
但换新的还是不转,难不成新的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电压有220伏”是指哪里的电压,
如果是风扇接线柱的电压,那就是风扇挂了,
但换新的还是不转, ...

是风扇接线柱的电压220V,下午试试直接220V市电看看风扇转不转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线圈通不通,不通的话仔细看看风扇的两个电源接头附近,很可能线断了。

网友B:
如果是电脑板的话,可能风扇受温控控制

网友C:
前几天刚换了一个,线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脑板的话,可能风扇受温控控制

就2条线给风扇供电,开机有220V电压到风扇,商家又给发了一个扇让我试试,估计还是风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换了一个,线圈断了!

我的也是,不仔细看不出来